PHANTOM 2V+改装5.4MM毫米镜头,完美解决鱼眼变形

楼主(2015-05-29):
一直认为平面航拍领域,P2V+就是个畸形儿,高不成低不就,鱼眼校正软件也是个笑话。很快某僵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推出94度镜头,但在实际拍摄时,都会下意识注意画面边缘,位移时图像边缘还是有些别扭,非球面镜也不是万能的,为了景深这视角应该是最大让步了,毕竟CMOS感光元件还是平面的。也造成手头P2V+利用率极低,但便携性的原因又不忍舍弃,在P3的刺激下加快了改造进程。镜头选用焦距5.4MM、70度、光圈F2.5。过程看图说话,祝大家的P2V+升级顺利!

网友A:
这个nb了。

网友B:
清晰度下降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nb了。

其实很容易!1个小时完工,2个小时后就可调焦测试。关键是物尽其用!有P2V+再买P3有点不值。毕竟当年花了那么多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晰度下降不少啊

那是图片压缩关系!重点看地平线。国内这款镜头600元。不说其他,5.4MM流行于国外的GOPRO3+及4的改装。意思是微单,可以暂时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晰度下降不少啊

那是图片压缩关系,重点看地平线。国内这款镜头600元,其实还行。老外都用这个改GOPRO3+及4。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图片压缩关系,重点看地平线。国内这款镜头600元,其实还行。老外都用这个改GOPRO3+及4。

麻烦给个镜头型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给个镜头型号,谢谢

某宝搜5.4镜头,貌似就福建一家608元。。。对比国外接近100刀,也是咬咬牙!

网友:
不错,图片好清新

网友D:
楼主有没有原始改镜头后的视频短片发个看看,QQ 527562609谢谢

网友:
厉害啊,,我连个小米都调不了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原始改镜头后的视频短片发个看看,QQ 527562609谢谢

已发

网友:
不错,只是视角小了点,要飞的更高拍同样场面。谢谢分享!

网友E(2015-07-03):
其实用软件来处理镜头畸变也未尝不可,处理后效果也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用软件来处理镜头畸变也未尝不可,处理后效果也还可以

我们原来都这么做,后来累了。。。

网友E:
主要看电脑的CPU给不给力,我的配置是老服务器,8核老至强,32G内存,每次处理快得很,没觉得累。当然如果有银子上个挂微单的机子就没有这个烦恼了。

网友F:
一个镜头 600多?  还要改 。。。这种折腾法 不如 直接买个  银三了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镜头 600多?  还要改 。。。这种折腾法 不如 直接买个  银三了

哈哈哈,给我个理由,我还会给P2v+加个光流感,不是钱的问题,折腾是种人生,不闲着就行。一般出去拍摄我都会带两台机器,互为备胎。我可以允许我自己炸鸡,也不愿意浪费别人时间。下面的照片您随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看电脑的CPU给不给力,我的配置是老服务器,8核老至强,32G内存,每次处理快得很,没觉得累。当然如果 ...

嗯,我在用的就是至强8核的HP工作站。微单不属于这个板块的讨论范围。之所以这么久没有回复,是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回复你的问题,简单说现场出图走人是件很爽的事!下面是同一个地点两种不同功能镜头的照片。

网友(2015-08-16):
您有具体的联系方法吗?

网友:
太感兴趣了!想试试,谢谢

网友(2016-05-16):
镜头那么贵么?我见T宝上有不少 95度的镜头M12 才几十块钱。能通用么。那个切割镜头筒是什么。不太明白。另外改成长焦,机身的震动会否影响画质(安全快门速度降低了)。

网友:
另外请问如何调焦。直接通电后。旋转镜头的让深入或者拉出一部分么 ,清晰后就下胶水固定?

网友:
太赞了,楼主nb。虽然我没有phantom 2v+,不过看过朋友们的,畸变不能忍。没有畸变的话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G:
直接把原来的镜头筒切开取出原来的镜头。把新的套上去?再包回去粘起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把原来的镜头筒切开取出原来的镜头。把新的套上去?再包回去粘起来么?

原镜筒不够长,要加长的意思。固定时为了防止轴心偏移,需要带镜头固化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