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PIX炸鸡日志

楼主(2015-05-29):
pix配飞越680 一直工作正常 上次测试遥控距离 飞600多米远 看日志没有失控 设置的起落架失控放下 也没有放下 基本排除遥控问题 定高起飞 飞向目标位置 到达目标蒙古包位置后悬停 然后切返航 切返航后飞机开始绕圈 速度很快 发现补正常后切定点 可以拉回 但脱离不了绕圈 后切定高 还是不能控制 因为电池被高速航线耗费的电量不足 故使用油门控制高度避开树林 降落 因为绕圈速度太高 飞机是斜插地面 损失机臂两根 云台一个铝件变形 损失基本不大 附日志 请大神帮助分析原因 谢谢大家
http://pan.baidu.com/s/1oB14E
http://pan.baidu.com/s/1gdq3jHL

网友:
请问楼主 MODE 3 选了什么?不會是CYCLE吧

楼主:
不是 定点模式

网友A:
我也是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奇怪啊!我的油门打到底都没法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奇怪啊!我的油门打到底都没法降落!

我的油门还是可控的

楼主:
高手们都忙着过六一呢

网友:
你的像是罗盘出了问题!试试看!

网友B:
罗盘有一个方向是错的,Pixhawk 外置罗盘是自动判别的。
要选rotation_none

2个罗盘差了200来度。

1. 可能装反了。
2. rotation 挑选错了。
这飞机动力不足,或电池有问题,4分钟就不行了。。压降很快。

飞机的震动值在范围内,但是图形很奇葩,第一次看到的!
PID很适合。
最后有动到Ch7,好像没起什么作用,但是这里报了模式错误,不过不是炸鸡原因。
在处理好罗盘问题前,这飞机不能开定点或有导航功能的模式,不是炸就是放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有一个方向是错的,Pixhawk 外置罗盘是自动判别的。
要选rotation_none

确实很扯 拆下来多次校准 罗盘一直对不上 换飞控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有一个方向是错的,Pixhawk 外置罗盘是自动判别的。
要选rotation_none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盘有一个方向是错的,Pixhawk 外置罗盘是自动判别的。
要选rotation_none

罗盘问题不一定

MagX 并不是指向的度数啊  不要混杂了   MagX MagY MagZ  是罗盘的原始数值   算法计算才会得出真正的yaw

你看看其他 正常的日子  不可能有两个罗盘  这三个原始数值都是一样的

网友C:
噢no,皮鞋表示看不懂,哈哈,祝楼主早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噢no,皮鞋表示看不懂,哈哈,祝楼主早日解决问题!

借你吉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