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大神精灵3拍夜景视频,参数需要怎么设置较好?

楼主(2015-05-29):
请教下各位大神精灵3拍夜景视频,参数需要怎么设置较好?因为本人未研究过摄影方面,用精灵三拍出来1080P 60帧视频的夜景比较模糊

网友:
这个照片就算相当清楚了。

网友:
夜晚拍摄确实不好!

网友A:
把帧数降到最低,24~25fps。 IOS设置到噪点可以接受,但画面别太暗。对这种摄像机,一般400~8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帧数降到最低,24~25fps。 IOS设置到噪点可以接受,但画面别太暗。对这种摄像机,一般400~800吧。

...

好的,今晚试试

网友:
帧数无所谓 主要是ISO感光度设置时,环境光线允许的话ISO越低图像越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