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控,那些没宣传分辨率的和响应速度的,他们的参数是多少啊?有木有大神测过?

楼主(2015-05-29):
貌似除了at9都没宣传响应速度多快多快的。还有一大堆没宣称分辨率的。不知道是1024还是4096?大神知道的都进来说一下吧

网友A:
AT9 给你钱了? 一个新兵懂的还不少~~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9 给你钱了? 一个新兵懂的还不少~~哈哈

没给钱啊。。看了快两年论坛了,一个设备都没。。。以前账号给忘了。我是参数党,求大神评测

网友B:
如果你不能一秒按出10个以上的字母A,

再好的键盘对你来说,都没什么感觉。。。

同理可证楼主的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能一秒按出10个以上的字母A,

再好的键盘对你来说,都没什么感觉。。。

有没有感觉是一方面,我只买一个控,没有对比当然没感觉咯。顺便说下,连击速度是可以调的,一秒按20个a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给钱啊。。看了快两年论坛了,一个设备都没。。。以前账号给忘了。我是参数党,求大神评测

参数都没办法相信的   除非自己实测    要不然听听就好了 给自己个心理安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都没办法相信的   除非自己实测    要不然听听就好了 给自己个心理安慰

我觉得毕竟官方给的参数,毕竟不能随便编一个写上去。感觉感觉不出来是另外一码事。

网友C:
那个参数真的不能乱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参数真的不能乱信啊

好吧,我不信。。毕竟futaba顶级的也没说它延迟多少。。

网友D:
只要相应速度大于你的反应速度,这个控就满足需要,在往上就是炫数据了...没啥意义
和相应速度相比,可靠性才是重中之重啊
东西还是要亲手试用才知道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相应速度大于你的反应速度,这个控就满足需要,在往上就是炫数据了...没啥意义
和相应速度相比,可靠 ...

问题是我只能买一个,用一个没比较也不知道好不好,所有来问问。可靠性确实很重要,国外的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因为遥控器失控。国外的如果稳定性真可以完爆国内所有控的话我还是一步到位上个好点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只能买一个,用一个没比较也不知道好不好,所有来问问。可靠性确实很重要,国外的几乎从来没有听 ...

有钱就上好的
控反正不会坏,贵点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钱就上好的
控反正不会坏,贵点没事

怕更新太快,一两年过时降价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怕更新太快,一两年过时降价了

控更新换代实在太慢了,几年了这么多品牌也没见出过几个更高级的控

网友:
似除了at9都没宣传响应速度多快多快的。还有一大堆没宣称分辨率的。不知道是1024还是4096?大神知道的都进来说一下吧
这所说的 分辨率  1024  4096   是不
是 就是遥控上控制摇杆的细腻程度啊  我的理解就是  摇杆的总行程内 想接收机传递信号的次数,就是 如果死 1024的分辨率  遥控器拉杆从最高处拉倒最低处  遥控会向接收发送1024个位置变换信号啊
  如果是这样的 我认为 1024   和 4096 没啥必要,应为控里八个电位器 的行程  也就 2cm左右吧 再细腻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更新换代实在太慢了,几年了这么多品牌也没见出过几个更高级的控

是啊,这类东西更新慢还不降价

网友F:
楼主那么在意参数的话就买个进口控吧,像jeti之类的一切参数在他面前都是暗淡无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那么在意参数的话就买个进口控吧,像jeti之类的一切参数在他面前都是暗淡无光的。

没懂,推荐什么进口控呢?我看14sg也才是每个摇杆双轴承的,好多国产都用4轴承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懂,推荐什么进口控呢?我看14sg也才是每个摇杆双轴承的,好多国产都用4轴承了

jeti ds16

楼主:
引用 网友F:
jeti ds16

国内信息很少啊。我只是注重稳定性与耐用性,和性能。推荐什么好呢。这个dc16虽然说金属切削外壳,但是造价不菲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国内信息很少啊。我只是注重稳定性与耐用性,和性能。推荐什么好呢。这个dc16虽然说金属切削外壳,但是造 ...

国产frsky是首选,尤其是功能方面,当然华科儿的d10听说也不错,但已经定位在国产控了就买个好点儿的吧,一分价钱一分货,我有一台frsky的x9d感觉还可以,但要非得追求完美的话那就买jeti最直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信息很少啊。我只是注重稳定性与耐用性,和性能。推荐什么好呢。这个dc16虽然说金属切削外壳,但是造 ...

进口控14sg,mz24 都可以只不过我不太习惯它们的设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产frsky是首选,尤其是功能方面,当然华科儿的d10听说也不错,但已经定位在国产控了就买个好点儿的吧, ...

frsky在稳定性方面相比futaba怎么样。几乎没听说过futaba有受干扰失控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frsky在稳定性方面相比futaba怎么样。几乎没听说过futaba有受干扰失控的。

无论从哪些方面14sg都会好于x9d!就看你愿不愿意多掏2000块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论从哪些方面14sg都会好于x9d!就看你愿不愿意多掏2000块钱了。

我看论坛里有拆解14sg 每个摇杆双轴承而已,不知道耐用性怎么样?(毕竟好多国产都是四轴承了)。

网友G:
frsky稳定性还好, 国产控中在前列了, 造功和细節与进口还差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看论坛里有拆解14sg 每个摇杆双轴承而已,不知道耐用性怎么样?(毕竟好多国产都是四轴承了)。

轴承对耐用性影响不大,轴承影响的是手感,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要追逐参数,就好比手机一样,好多安卓手机都宣传8核,苹果就只是双核,但用起来哪个好就很直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frsky稳定性还好, 国产控中在前列了, 造功和细節与进口还差点。

坑爹的14sg每个摇杆只有2个轴承。它耐用性怎么样虽然做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轴承对耐用性影响不大,轴承影响的是手感,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要追逐参数,就好比手机一样,好多安卓手机都 ...

如果外国牌子的控,这么贵,必须把耐用性考虑在首位了,像14sg这类,3年以后能保证电位器和摇杆精度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外国牌子的控,这么贵,必须把耐用性考虑在首位了,像14sg这类,3年以后能保证电位器和摇杆精度吗

你要求太高了,可以这么说如果14sg的耐用性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的话,就别考虑国产了,国产更不行,并且14sg只是中端控而已,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求太高了,可以这么说如果14sg的耐用性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的话,就别考虑国产了,国产更不行,并且14 ...

不是啊,我都没用过,所以来论坛问问。我也不知道耐不耐用。毕竟论坛有人说他买了好几个14sg轮着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啊,我都没用过,所以来论坛问问。我也不知道耐不耐用。毕竟论坛有人说他买了好几个14sg轮着用。。

遥控一步到位最省钱,预算多直接扶她爸之类的3000左右的就不错了,预算少就在国产里边选个好点儿的过个一两年也就换了,对于骨灰老鸟或是纯土豪的就直接18mz,28x,ds16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遥控一步到位最省钱,预算多直接扶她爸之类的3000左右的就不错了,预算少就在国产里边选个好点儿的过个一 ...

嗯,外国一般来说耐用性都很好

网友H:
我只想说,买车是为了代替腿,买盐是为了吃着咸,买控只为了稳定,2.4G频段上,有很多频点,采用FDD和TDD的抗干扰和HOP序列抗干扰自身成本也不一样,有些厂家不一定能用高成本去做抗干扰和稳定性,反倒是一个ADC模块,也拿出来宣传。我只能说,真的没有什么好宣传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只想说,买车是为了代替腿,买盐是为了吃着咸,买控只为了稳定,2.4G频段上,有很多频点,采用FDD和TDD的 ...

什么控最抗干扰稳定性最强最耐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什么控最抗干扰稳定性最强最耐用

FUTABA是22频抗干扰,别的都只是一部分频点跳频或者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FUTABA是22频抗干扰,别的都只是一部分频点跳频或者复用

futaba抗干扰技术一家独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futaba抗干扰技术一家独大?

用示波器可以看出理论上的抗干扰能力,是最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