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氢氧燃料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5-05-29):
氢氧燃料电池的原理是电解水的逆反应,由于是化学能直接转化成电能,所以效率较高。那他的电压和放电倍率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A:
氢燃料电池能量密度介于锂电池和汽油之间,是非常好的电能输出设备。只是成本,维护等比锂电池高了太多。目前应用到电力飞机上还只是试验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氢燃料电池能量密度介于锂电池和汽油之间,是非常好的电能输出设备。只是成本,维护等比锂电池高了太多。目 ...

我知道。它的核心结构是质子交换膜对吧。它的输出能力有人测过么?麻烦告知,谢谢。

网友B:
单体电压大概0.7V左右,要用在航模上还是略蛋疼的。电流取决于电极催化剂的性能和空气供应情况,电流还是能做得比较大的。不过氢气还是太危险了,现在航模事故率偏高的,要是这种事故率套用在汽车上,恐怕汽车都要禁开了。而且氢气因为分子直径小,不管用啥材料装多多少少会有点泄露的,工业上也是如此,要是放在家里太危险了

网友C:
燃料电池 没有 放电倍率 的 概念。。。

只有 最大 输出电流 的 概念。。。

效率:可以 按照 实际的 电输出能量总和,与氢 消耗 的计算比。

这 需要 非常 精确的 称测 氢气存储罐的 质量变化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燃料电池 没有 放电倍率 的 概念。。。

只有 最大 输出电流 的 概念。。。

大神,你有diy过吗?有的话麻烦告知!看最近有帖子已经宣传出来了,说是载两管氢气,空机能飞4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体电压大概0.7V左右,要用在航模上还是略蛋疼的。电流取决于电极催化剂的性能和空气供应情况,电流还是能 ...

单体指的是一块电池吗?那别人21V的电池是怎么做的?串联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体指的是一块电池吗?那别人21V的电池是怎么做的?串联起来?

都是串联的,包括汽车上用的300多V的。就像特斯拉那样把7000多节18650组合起来
还有个情况是储氢罐会比储存的氢气还要重,这其中的能量密度到底如何还不好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你有diy过吗?有的话麻烦告知!看最近有帖子已经宣传出来了,说是载两管氢气,空机能飞4小时。

这种 真正科技含量高的化工产品,无法 DIY 的。

【电池:其实 就是 一种 化工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 真正科技含量高的化工产品,无法 DIY 的。

【电池:其实 就是 一种 化工产品】

实用的燃料电池确实不能diy,但燃料电池实验可以diy:用活性炭吸和石墨粉混合,用石墨棒做引出极,做成气体电池的电极,用氯化铵水溶液做电解液。附少量氢气与氧气,我做的实验短路电流>5ma。实验电极用环氧-玻纤复合材料做成的空心管状,引出碳棒部分必须密封好。管下用细管从自制的氢气球中通入氢气。

网友:
打字输入有误;用活性炭和石墨粉混合。吸附少量氢气与氧气。实验有危险,不要轻易尝试。我实验过用活性炭电机两个,仍然用氯化钙做电解液,实验“气体蓄电池”。能是led 点亮5分钟。用电时可以认为是“氢-氯”燃料电池。

网友:
都是大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 真正科技含量高的化工产品,无法 DIY 的。

【电池:其实 就是 一种 化工产品】

指的是组装难还是部件个人无法制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指的是组装难还是部件个人无法制造?

  制造 电池的 那些: 【电 化学】 工艺,

——很不适合:小规模 作坊 DIY 。。。

也可以说:你 业余 DIY 出来的 东西,

要么 效率低、输出电流 不够大,
要么 【电】内阻大,要么体积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造 电池的 那些: 【电 化学】 工艺,

——很不适合:小规模 作坊 DIY 。。。

也就是说航模的动力目前还局限于普通电池和内燃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