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7e 使用 山寨 dsm2 接收机 Rudder没有输出

楼主(2015-05-29):
前三个通道都好好了,到 Rudder没有输出了

网友A:
这款山寨接受,貌似我的也是有问题。用DSM2的高频头又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山寨接受,貌似我的也是有问题。用DSM2的高频头又没事

你是说用原版 dsm2高频头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用原版 dsm2高频头正常?

呵呵,我的不是原版,是飞梦改的DSM2高频头。用这个山寨接受,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的不是原版,是飞梦改的DSM2高频头。用这个山寨接受,是没问题的。

芯片都是CYRF6936, devo 7e   原版高频头还不如飞梦, 没有道理呀。只可能是 devo 7e 的  dsm2 协议和山寨接收机有点不兼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都是CYRF6936, devo 7e   原版高频头还不如飞梦, 没有道理呀。只可能是 devo 7e 的  dsm2 协议和山 ...

但是,我用D7E控制那种,带直线舵机的,一体接收板,也正常。估计是这个山寨接收的兼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用D7E控制那种,带直线舵机的,一体接收板,也正常。估计是这个山寨接收的兼容问题。

山寨货是不行,看来只能用三个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