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云台上电后,电机有蜂鸣声

楼主(2015-05-29):
各位大神,我的是二轴挂山狗云台,上电绿灯停止闪烁后,电机发出蜂鸣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求解!
谢谢。
HMBGC 俄版 云台

网友A:
蜂鸣?就是嗡嗡的声音吗。有明显震动吗?拍摄有没有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鸣?就是嗡嗡的声音吗。有明显震动吗?拍摄有没有果冻

没有明显震动,拍摄也没有果冻。
就是有蜂鸣声,高频的那种,很刺耳。把俯仰和横滚电机插头拔掉就没有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电路板上也没有能响的电子器件啊,奇怪。

网友B:
需要设置一下,在高级设置里把pwm设置为high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设置一下,在高级设置里把pwm设置为high

你好,因为我还不会弄调参软件,正在学习。但是有一个疑问,原来是不响的,后来突然就响了,并且插拔电源复位等都不能解决,一上电还是会有高频的蜂鸣音。
谢谢您的答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因为我还不会弄调参软件,正在学习。但是有一个疑问,原来是不响的,后来突然就响了,并且插拔电源 ...

调参软件打开就会看到“高级设置”窗口点进去就会看到pwm,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调参软件打开就会看到“高级设置”窗口点进去就会看到pwm,

应该就是这个设置的问题,至于一开始不响后来会响,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这个设置的问题,至于一开始不响后来会响,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谢谢!非常感谢!今晚已经搞定,特意上来回复一下。就是你说的那个PWM设置问题:由low变为high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