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云台控制板接线

楼主(2015-05-29):
收了一个二手云台,控制板如上图。
想连接俯仰通道到接收机的第5 通道,请问怎么连接呢?
谢谢!

网友A:
右下角那组 A0 與 GND接落接收机 (旋鈕通道),, 若不行,, 也接上VCC(5V)

网友:
a0接5通道信号   gnd接接收机地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师。我有时间试下

楼主(2015-07-03):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那组 A0 與 GND接落接收机 (旋鈕通道),, 若不行,, 也接上VCC(5V)

大师,我接的A0和GND,现在俯仰轴只能从水平往上转,这是个什么原因呢?A1 A2 A3是做什么用的呢?会不会接A1和GND就可以从水平往下转呢?

网友A:
我不是大師,, 同是愛好者而已,, 若能控制转动那就接对了,, 能上不能下,, 那要看搖控器內设定的行程对不对

网友:
没用过,帮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大師,, 同是愛好者而已,, 若能控制转动那就接对了,, 能上不能下,, 那要看搖控器內设定的行程对不对

好的,我再看看吧,谢谢。

网友B:
第五通道?gps和姿态切换放第六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五通道?gps和姿态切换放第六通道了?

原来是QQ飞控,不用调模式,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