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4S折叠260

楼主(2015-05-30):
飞丢两架爱机,结果乘机换控装新机,装完试飞过几圈,还没机会录视频,下次用这架录点视频上来。
这架的配置:
某260机架,碳纤可折叠,改动较多,包括切断顶板、打印新部件、钻洞等等
电机飓风2206 2200kv
电调乐天20A
飞控小号CC3D弯针
接收机X8R,SBUS接飞控
摄像头Aomway 5v    OSD 穷人S2
图传Aomway 500 配黑色肥鲨蘑菇
带2路UBEC集线板
可用3~4S动力电
上图:

机腹的样子,蜂窝状的盖子是自己打印的,用来罩住外露的集线板。

巨亮的COB灯,机身上做了个小开关,不必要时不开灯

机头打了个保险杠,防炸摄像头

电池的位置,下面则是OSD和图传,图传天线的位置让天线可调角度变大,也不容易碰到桨

挂4S 1600电池时起飞重量632g

挂3S 1600电池时起飞重量596g

卸掉电池后机机本身462g

折叠后和k牌机机的对比

背面

拆开的样子,为了方便维护和更换部件,三层东东很好拆掉

没有盖上盖子的机腹,可以看见集线板是暴露的。所以有做个盖子给它。

刚打印出来的盖子

稍微打磨喷漆了

尾灯支架

新控新机机,就等找时间飞啦。

目前脚架还没有改好,铝柱起落架很悲催,准备设计个脚架打印后装上。。。。
最后缅怀一下以前整齐划一的K牌队伍.........

网友A:
一套下来多少钱?

网友:
不错~~ 简直是艺术品!

网友B:
小兄弟的帖子要顶的。。。。。。。呵呵,最爱,灰色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套下来多少钱?

列了机身主要部件,因为自己有打印机,所以打印的那几个零件材料成本也就几元钱,没有写上去。

楼主:
汗,上面价格被水印挡住了,总价173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兄弟的帖子要顶的。。。。。。。呵呵,最爱,灰色喷漆。。。。。

确实爱灰色漆,也有架颜色小骚的新机机,等装完了发图上来

网友C:
和你一样的机子,全套设备

网友D:
请问什么机架?

网友:
穿越技术肯定牛逼啊。。都这么多的穿越机

网友:
回头出来一起爽飞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你一样的机子,全套设备

这个不错。。轻太多了。

网友E:
LZ的260Z很不错!一直口水这个机架!就是分电板和飞控只能扒皮然后安装位置又很近!迟迟没有入手!LZ的Q多少?可否加下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什么机架?

看着像ge260z

网友:
以后我是不是应该蹲守那些飞穿越人士的旁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和你一样的机子,全套设备

他电机就比你用大一个型号,还有自己的打印件,还装了osd肯定比你重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你一样的机子,全套设备

好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LZ的260Z很不错!一直口水这个机架!就是分电板和飞控只能扒皮然后安装位置又很近!迟迟没有入手!LZ的Q多 ...

这个机身最大的缺点是不能装mini CC3D  装CC3D的板子这个地方是镂空的,只能装没有壳的CC3D,我为了装mini CC3D 自己加了一块板子,我的机子就在房间里面飞了十几个起落,你要的话我出给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电机就比你用大一个型号,还有自己的打印件,还装了osd肯定比你重拉。

他这个没有为减轻重量考虑,重量大了, 不好飞,炸机撞击力变大,容易坏东西,就算是加大动力也是没有轻的好飞

网友:
群里的必须顶,机子做的很棒,飞的更牛

网友:
诚求机架链接,能否私信一下,谢谢。

网友:
机子 漂亮 。。方便给个qq吗  我最近也在装 想请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你一样的机子,全套设备

3S和4S配置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没有为减轻重量考虑,重量大了, 不好飞,炸机撞击力变大,容易坏东西,就算是加大动力也是没有轻 ...

有一定道理~~~~~~还是要减少重量~

网友:
真心漂亮,赞一个!

网友:
不少银子啊

网友:
昨天看着炸掉可惜啊看我们飞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没有为减轻重量考虑,重量大了, 不好飞,炸机撞击力变大,容易坏东西,就算是加大动力也是没有轻 ...

是的,重量大些的机子惯性大,飞起来猛,炸一下也猛,好处是抗风能力强一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的,重量大些的机子惯性大,飞起来猛,炸一下也猛,好处是抗风能力强一些

不重啊昨天现场称的61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重啊昨天现场称的610克

F330、2208+7寸桨、400MW发射+700线、3S2200电池起飞重量650g。
240穿越起飞重量350g除了换桨就是紧紧螺丝。
飞的不暴力。

网友:
东西看起漂亮,不知道能飞多久,还有就是我的也是飓风电机,貌似很多穿越机的机臂电机孔都不支持,恼火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没有为减轻重量考虑,重量大了, 不好飞,炸机撞击力变大,容易坏东西,就算是加大动力也是没有轻 ...

4S动力,动力简直叼炸天,机机重量差距几十克在这个动力面前几乎没啥差异,不如干脆做的厚实点炸完了还能少损失点LZ飞的时候在一边看了,速度简直疯掉了,对技术要求极高,真不是一般人飞得起来的

网友:
同求机架链接

楼主:
机架型号为GE260Z

网友:
求大神的 KIM打印机罩的文件 !~~!谢谢大神!~

网友(2015-06-30):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身最大的缺点是不能装mini CC3D  装CC3D的板子这个地方是镂空的,只能装没有壳的CC3D,我为了装min ...

楼主换不?刚入手一架y-6黑妖魔,机器太大了,想换个小机玩,

网友:
做的太好了。商品化的东东如果也有你这样细心的就好了。

网友:
蛮好看的,土豪,

网友:
快上视频!

网友:
骚的一塌糊涂

网友:
S2没带GPS?

网友:
太好看了,沙色的那个也很好看。楼主能帮我打印一个盖子吗?价格好说。

网友:
折叠是趋势啊

网友:
请问楼主那个摄像头怎么固定的?

网友:
漂亮!不过再漂亮的外形飞成穿越机后,就只能看到第一视角了,连飞手本人也少看到飞机空中姿态
PS:建议组队飞行

网友:
这个能飞多长时间?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和你一样的机子,全套设备

全套不带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全套不带电池

参考参考

网友:
能不能帮忙打印一个分电板护罩啊

网友:
飞行时间

网友:
飞行时间?

网友:
你这个灯是怎么做上去的?

网友:
求一个楼主的防撞架和尾灯架(带灯)的链接?太喜欢楼主的设计了!

网友:
COB尾灯不发烫吗?

网友:
跪求KIM打印文件

网友:
這個机架很好看,功能也配合外場用可摺,很實用,也設計了鏡頭保護位置小件,不錯!

网友(2015-08-20):
兄弟,能否分享一下那个打印盒子的图纸,我也想改一下自己的26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你一样的机子,全套设备

呵呵!

网友:
请问这个飞机整体起飞重量是多少  能飞多久?

网友:
请问cc3d要不要加稳压模块供电?

网友:
求同款链接,谢谢啦。

网友(2016-04-13):
同样的机架和电调,两块主板之间高度不够,放不下电调,连mini cc3d都顶头顶脚的。楼主怎么实现这个布局的

网友:
鉴定完毕,楼主这丁丁是摆设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