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配置求解

楼主(2015-05-30):
如题··做了个KT3D机·翼展70···因为是仓身版·所以有点重空机160克···手头2212KV1400的电机装在微风上···还有个烧了··目前只有闲置只有一个2208KV2600·看帖无数···都说3D要用低KV的电机·这是为什么呢··KV2600上2S配6040桨推力也过1了·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A:
我理解的一点皮毛:1,3d飞行很多时候是在失速状态下飞行,需要静态效率高的大尺寸螺旋桨,也就需要低kv值的电机
2,失速飞行舵面效率低,极端情况下(比如吊机)没有舵效,需要大尺寸螺旋桨产生的气流来提供姿态控制的能源
小尺寸螺旋桨的拉力要有一定速度才有实际意义.

网友:
二楼说的很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一点皮毛:1,3d飞行很多时候是在失速状态下飞行,需要静态效率高的大尺寸螺旋桨,也就需要低kv值 ...

多谢指导···不过我还是想试试KV2600···2S···6寸桨···应该也能飞··不知道效果····如果配大桨的话用1S电池配8寸桨不知如何···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不过我还是想试试KV2600···2S···6寸桨···应该也能飞··不知道效果····如果 ...

支持,试试就明白了
百说不如一实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不过我还是想试试KV2600···2S···6寸桨···应该也能飞··不知道效果····如果 ...

当普通飞机那样飞当然可以了,只是失速动作类会吃力而已,不玩花式动作,那玩3d机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C:
重了,3d要求轻,你这个电机太重,配上3s电池明显超重最好用2204或者2206,1800kv的电机,九十寸桨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试试就明白了
百说不如一实践

加班熬夜终于竣工了···明天装上起落架应该就可以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普通飞机那样飞当然可以了,只是失速动作类会吃力而已,不玩花式动作,那玩3d机还有什么意义呢,

呵呵··首飞见分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了,3d要求轻,你这个电机太重,配上3s电池明显超重最好用2204或者2206,1800kv的电机,九十寸桨都行

是有些重···上2S800电池300克···不过应该能飞··2S配6寸桨有400克左右推力···估计速度不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