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教练功能如何实现

楼主(2015-05-30):
请天地飞的技术进入,天7的教练功能怎么实现,我用天7自带的线跟别人的天7连接,打到教练模式下,没反映,不能实现教练功能,请天地飞技术给个解答,或给个方案

网友:
你先把你控调成教练模式,然后控和飞机接收机对频,测试个舵面没问题,关控。
另一个人把控调成模拟器模式,再和飞机接收机对频,测试个舵面没问题,关控。
最后你俩都开控,飞机上电,教练可以正常飞,另一个人无操控权。教练掰动教练开关,另一个人可以飞,教练没有控制权。

网友:
先把线连好。

网友:
擦!看说明书

楼主:
是那么用吗?改天找个天7试试,天7对天7

网友:
不是有教练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么用吗?改天找个天7试试,天7对天7

天7可以对天8

楼主:
今天我试了天7对天7,天9对天9都不能实现教练功能

楼主:
怎么回事牙

楼主:
有天地飞的客服没有,天7对天7按说明书根本无法实现教练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模拟器模式下是无法对码的.副控就是通过主控工作的.只要两个控的舵量,方向设置相同就可以了.我在怀疑楼主是不是没有教练线?告诉你,用模拟器的线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