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icharger 308duo充电器,可以使用1200W的电源吗?

楼主(2015-05-30):
我刚买了一个icharger 308duo充电器,看着好多都是使用二手的台达等1500W的电源,但我想买一个24V 1200W的明纬开关电源使用,不知道这个方案行不行。因为功率相差100W,等到大电池时,会不会因为电源功率不够而烧了电源或者充电器。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这样配过的大师,麻烦给说下行不行?谢谢。

网友A:
icharger可以设置最大功率

网友B:
....1200W可以用,你平时充电开过20A以上充电?

网友C:
可以用啊。家里你要用这么大的电源充电?个人觉得这个东西600W的电源足够了。外场直接电池包要么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harger可以设置最大功率

恩恩,是个办法,充电时把电流设置一下大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啊。家里你要用这么大的电源充电?个人觉得这个东西600W的电源足够了。外场直接电池包要么发电机。

对,就是在家里用的。因为我看着都写着用1300W以上的电源,我就害怕1200W,如果充电器活力全开会不会烧坏了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0W可以用,你平时充电开过20A以上充电?

恩恩,刚入魔,不太懂,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是个办法,充电时把电流设置一下大小。谢谢

而且开关电源保护比较全面,过流的时候会切断输出的,一般不至于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就是在家里用的。因为我看着都写着用1300W以上的电源,我就害怕1200W,如果充电器活力全开会不会烧坏 ...

你只要充电电流不要大于电源输出的额定电流就没事。我自己用的300W电源,最高电流3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要充电电流不要大于电源输出的额定电流就没事。我自己用的300W电源,最高电流30A

恩恩,在理,那我就放心了。辛苦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开关电源保护比较全面,过流的时候会切断输出的,一般不至于烧了

恩恩,学习了,谢谢。

网友D:
电压27V以内就好。。.电流越高自然越好。。不过充电器全功率也就那么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27V以内就好。。.电流越高自然越好。。不过充电器全功率也就那么点。。

恩恩,已入1200W  24的明纬开关电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