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零度highone+Graupner mz24 信号问题

楼主(2015-05-30):
零度highone配的Graupner mz24,一超过150米两个控就滴滴响,再高一点云台操控就开始延迟,这是咋回事呢

网友A:
是不是用了回传,回传的距离都不远

网友B:
LZ这台小钢炮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成品架子?求PM

网友C:
MZ 24抗干扰能力极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了回传,回传的距离都不远

是有回传,看实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台小钢炮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成品架子?求PM

零度highone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MZ 24抗干扰能力极差

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D:
老老实实futaba,别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老实实futaba,别瞎折腾

哎,是零度的代理推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是零度的代理推荐的

否则真炸了机,零度就会说,谁让你不用他们推荐的控,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你控的问题。

网友E:
MZ24我用它飞过窝喷!放心用,18MZ飞YAK130窝喷版一样炸机!如何解释!汽油机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MZ24我用它飞过窝喷!放心用,18MZ飞YAK130窝喷版一样炸机!如何解释!汽油机也可以用!

打算拿掉回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