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不能充放电了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05-30):
我的B6显示CONNECTIONBREAK是哪个地方坏了,mos管吗,有谁知道怎么修吗

充电放电都不行,2个检流电阻量过是好的
上面8个脚的4468是什么芯片,好像电流都要从那里过,如果充放电都不行的话,是不是先考虑右下角那个芯片坏了,哪边能拆到那个芯片呢
下面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短路了,新换上去一个又短路了,什么原因,可以用整流二极管代替吗
是不是还有哪些地方坏了啊

网友:
插头接触不良的时候就这样显示

网友A:
你充电锂电平衡头都不插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充电锂电平衡头都不插的吗

1s

网友:
B6充不了1S

网友B:
一派胡言!B6可是电压26V以内的任何电池通杀,只要你连接得上。

右下角是个N沟道MOS管,我之前接错线烧过这管子,由于我刷的第三方固件并不会显示连接断开这样的提示,只是电流上不去,找个IRF3205替换上就复活了。
但楼主怕是还没摸清是哪里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派胡言!B6可是电压26V以内的任何电池通杀,只要你连接得上。

右下角是个N沟道MOS管,我之前接错线 ...

开心就好

网友C:
看看屏左下角的MOS管 坏没 还有2个小MOS管 10欧电阻

网友:
B6充1S锂电不要选择平衡模式,选择锂电模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派胡言!B6可是电压26V以内的任何电池通杀,只要你连接得上。

右下角是个N沟道MOS管,我之前接错线 ...

我另外一个也刷了,这个看不出哪里有烧过的痕迹,程序因该不会出问题,实在修不好也把它刷了,说不定就奇迹般的复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屏左下角的MOS管 坏没 还有2个小MOS管 10欧电阻

是屏左下角那2个8脚的mos管吗,2个小mos管是指背面那2个吗,10欧电阻是哪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屏左下角那2个8脚的mos管吗,2个小mos管是指背面那2个吗,10欧电阻是哪个

是的 还有边上的3个脚的小管 好像是1AM和2A还有10
欧的贴片电阻 看看我的帖子 我也是跟大神学的

网友:
充放电都不行  检查下前面升降压电路有没有坏的

网友D:
拆成这个样子

网友E:
那个二极管你可以暂时用整流管代替一下,不过你那个方向对吗?好久没拆过B6了,记得不太清楚。

有可能是效应管坏了,拿表量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屏左下角的MOS管 坏没 还有2个小MOS管 10欧电阻

今天量了下是屏幕左下角右边那个mos管坏了,对应的2个三极管和一个电阻估计也坏了,一个sr560击穿了,右下角那个mos不知道怎么也坏了,还有其他什么的就不清楚了,先买元件换上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二极管你可以暂时用整流管代替一下,不过你那个方向对吗?好久没拆过B6了,记得不太清楚。

有可能是 ...

我用的快恢复二极管代替的,坏的元件比较多,估计要买元件了,主要是2个4468mos拆不到

网友:
拆并快乐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还有边上的3个脚的小管 好像是1AM和2A还有10
欧的贴片电阻 看看我的帖子 我也是跟大神学的

你坏的那个是什么mos,我坏的是右边的,刚好跟你相反

网友:
看型号换吧 没有用电调上拆掉的也行 分N P沟 上面的三个脚的看看 还有旁边的10欧贴片电阻 都看看 度好像有电路图 你搜下看看

网友E:
不管什么型号,其实只有N和P沟道的区别,看样子像是N沟道的,从电调上拆一个即可。

网友:
2个二极管上面的那个是个N沟道的效应管,从别处拆一个换上,或者用飞线接个其他型号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管什么型号,其实只有N和P沟道的区别,看样子像是N沟道的,从电调上拆一个即可。

电调上的不一样的吧,以前拆的笔记本电池保护板上好像有,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兄弟,据我观察,应该是线断了,,,,,我这好几个b6,经常会这样报警,只要把线弄弄就好了,还有就是别弄错模式。那个转接线要换的,要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是未检测到电池,,,还有,锂电池不能电压太低,否则充不了,检测不到。

网友:
4468就是AO4409

楼主:
除了4409请问还有其他啥型号可以代替吗,我的另外一个B6上用的是7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