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舵钢丝会弯你们怎么解决?

楼主(2015-05-30):
套管子吗?如果钢丝会弯 但是舵面有反应 这样子不要紧吧?

网友:
钢丝绑上碳杆 或竹签

网友:
空中舵面受到的阻力极大,不可大意

一起玩的模友就是小看了这点,空中飞机不听使唤了

1m翼展以上的飞机我都用到1.5mm到2mm的钢丝,避免弯折。当然也有其他方案

网友A:
最直接有效的就是换粗点的钢丝,1mm的钢丝很软,如果飞机经常要做大动作,最好上1.5mm 的钢丝,这个规格适用大部分的飞机了。如果是比较大号的特技机,还得更粗。

网友B:
1mm的钢丝略细,但这个不是问题,,
钢丝打弯一个原因是细了,还有一个原因是长了。
楼上说的应该都不对,,即便换1.5MM的钢丝,,距离一长照样会弯,你不可能无限加粗下去,,
解决方法其实很简单的,,他弯你就让他弯,,中间穿PVC管子,,尺寸要刚好合适的,没有PVC管可以用比如饮料吸管(要很细的那种)。钢丝穿里面,然后把PVC管用热熔胶固定好,,这样就不会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直接有效的就是换粗点的钢丝,1mm的钢丝很软,如果飞机经常要做大动作,最好上1.5mm 的钢丝,这个规格适 ...

1.5钢丝怎么配拉杆夹头和舵角??

网友D:
套管子固定

网友:
我用碳杆替代钢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m的钢丝略细,但这个不是问题,,
钢丝打弯一个原因是细了,还有一个原因是长了。
楼上说的应该都不对 ...

感谢解答 回去试试

网友:
2mm钢丝路过,把头和尾部磨细就行了

网友E:
用合适的拉杆套管就行了,只要钢丝中间没法晃,就不会太弯。

如果没有整的管子,也可以上街买棒棒糖啦,请小朋友帮你吃掉就有管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合适的拉杆套管就行了,只要钢丝中间没法晃,就不会太弯。

如果没有整的管子,也可以上街买棒棒糖啦, ...

哈哈哈 太有才了 我找到见了合适的拉杆的 财务用的装订凭据的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钢丝怎么配拉杆夹头和舵角??

原来用于1mm钢丝的舵机摇臂和舵角如果是尼龙塑料的,可以直接把孔钻大,舵角拉杆建议用快速调节的那种,调试方便。这个问题不大,因地制宜,灵活使用。

网友:
压杆失稳了   加限位

网友:
15楼正解,但太简略。具体做法,可以用舵机配套的舵臂做中间支撑,商品舵机一般都有圆形舵盘、长短舵臂各一个,把你舵机中剩下的舵臂做支撑。1mm钢丝穿过舵臂孔,舵臂设法粘贴机身上,位置大约在钢丝的中段,如果还弯,可以用两个:位置在钢丝长度的前、后1/3处。

网友:
看你是啥飞机了,长连杆距离加套管或者加棒棒,短的中间找几个点加固定孔,防止钢丝失稳

网友:
都是老师  加个好友   我是菜鸟  希望老师的指导!!!特加好友

网友:
长了要弯意味着要套管子,,短了弯意味要换粗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