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怎么选择?

楼主(2015-05-30):
想做航拍四轴机,看了apm有好几种,
有apm-pro,apm-mini,原版apm等等,
原版apm又有好几个版本,
要怎么选择呢?搜了下没看到这类帖,也可能我搜的关键词不好

另,gps有  m和h的分别,他们的不同点是啥?h的贵好多

先感谢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原版就可以。避免广告不方便推荐。

网友B:
最近也在考虑入APM,楼主问的正是我想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版就可以。避免广告不方便推荐。

不知道选择mini版的问题大嘛?想装小点轻点,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考虑入APM,楼主问的正是我想问的

我也还没下手,昨天看到个s500,续航只有两分钟,我一开始的配置和他差不多,看来要大改了,5555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选择mini版的问题大嘛?想装小点轻点,求指点

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没问题

好嘞,那gps,h版和m版的区别是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还没下手,昨天看到个s500,续航只有两分钟,我一开始的配置和他差不多,看来要大改了,5555

2分钟也太短了吧,我现在450,重量1kg左右 能飞7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分钟也太短了吧,我现在450,重量1kg左右 能飞7分钟左右

真的,贴吧看到的,飓风3108,30a电调,3s 5000mah,s500,2轴云台,山狗,2分钟,飞控忘了啥,听着都想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贴吧看到的,飓风3108,30a电调,3s 5000mah,s500,2轴云台,山狗,2分钟,飞控忘了啥,听着都想 ...

晕,你准备什么时候入APM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嘞,那gps,h版和m版的区别是啥呢?

精度上的区别,差别不是太大。一般玩玩m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你准备什么时候入APM飞控?

确定了,这两天就开淘,选配件等快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上的区别,差别不是太大。一般玩玩m就可以了

嗯嗯,感谢前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