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 APM起飞吃力不灵活

楼主(2015-05-30):
先说说配置:机架为魔友自己开板切的,大概290g左右

疯狂电机3508-KV400,90g左右
好硬乐天40A
碳纤桨1555
自组6S,6600MaH,15C电池,810g左右
Mini APM飞控
M8N GPS
山寨毛子云台,200g左右
TS835发射
小蚁相机
RX1002接收机
433数传
以上全部装好,称了一下2.254Kg

准备试飞,上电,解锁,推油
10%,接力小,拉不动
20%,接力小,拉不动
50%,接力小,拉不动
100%,终于可以飞了,但也只能离地,再飞不高,拉力不够的感觉
地面站满油舵机如下:

电机单个也一一校准,然后用APM也一起校准
现请求大神,是不是机机太重,升力太小,而且上起来左摇右摆,以前是玩直机的,这倒会手动修正,但我怎么看别人的视频都很稳,想用来航拍,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重

那会不会导致飞不高

网友:
mini apm可以飞250吗

网友B:
天天看到你在这里刷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天看到你在这里刷经验

没办法啊人家下了任务!

网友:
advance pramas里面的trottle maximum,看一下是不是1000,如果不是,改为1000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会不会导致飞不高

一般是续航短  如果是非常重有可能 飞的时候没去感觉螺旋桨的转速和力度么?这个重量没问题 猜测下是不是遥控通道行程的问题?推满油并不是真正的满油?AMP我没用过 或者是APM和遥控没调好参数?机机重量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C:
你特么桨装反了 楼上一堆人没看出来?

你这个1555 3孔碳桨 桨面凹陷的那一面应该冲下 服了

网友:
还有 这重量 这动力配置应该轻松飞没问题的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天啊 桨都不会装 玩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特么桨装反了 楼上一堆人没看出来?

你这个1555 3孔碳桨 桨面凹陷的那一面应该冲下 服了

我也才发现,谢谢大神、第一次装四轴,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正解

第一次装四轴,见笑喽,以前玩直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啊 桨都不会装 玩啥啊

第一次装四轴,让大神见笑了

网友:
恢复默认,所有设置用校准重做,再次检查,油门最高,四个轴出是否最大。
你这个配置,飞2.2KG的JJ,应该不会很吃力,电池是不是不行了,换25-30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特么桨装反了 楼上一堆人没看出来?

你这个1555 3孔碳桨 桨面凹陷的那一面应该冲下 服了

我擦 才发现 楼主 你桨装反 怎么能飞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