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美国PT鱼雷艇

楼主(2015-05-30):
入手一套ITALERI 1/35 美 PT-109 鱼雷艇,准备改动力玩,目前纠结于动力配置和出轴方式,想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大大们,给点建议!

网友:
我改过,还是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很不错的静态产品。改rc么~~~~没意思

网友:
我也想改,纠结于那些零件

网友A:
查了下这船有70厘米,推荐个300~400元套餐
775电机,32~35mm全浸桨,11.1v锂电(满足30安即可),双向有刷电调、舵机随便
舵啊轴系那些自理吧
2.4G枪控带接收机(这就占一百五十元)
最高船速四十以上,按比例这个船速应该过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这船有70厘米,推荐个300~400元套餐
775电机,32~35mm全浸桨,11.1v锂电(满足30安即可),双向有刷 ...

谢谢您的宝贵建议,手里因为之前玩飞机和车比较多所以基本都是无刷的设备,想充分利用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宝贵建议,手里因为之前玩飞机和车比较多所以基本都是无刷的设备,想充分利用起来!

小无刷最好利用减速齿降低速度并加大扭力,大无刷直出木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