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多图】方轨、圆轨混用 铝型材雕刻机 制作全过程

楼主(2015-05-30):
【超多图】方轨、圆轨混用 铝型材雕刻机 制作全过程

最近爱上了雕刻木牌子,但是那台钢结构雕刻机主轴只有3000转,为了保证雕刻效果,只有降低速度,不免延长了时间,更换水冷的话重切削又保证不了,那就继续发挥DIY的精神,再造两台轻型专门用来雕刻的雕刻机吧。其实这些都是借口,DIY需要理由吗,就是想造机,那就开工吧。

为了吸引眼球,先上图和视频

作品:

F5000空跑视频

铣平面视频

设计篇

    什么结构的才是轻型,又能保证强度?自然是铝合金的。
    什么材料能尽量减少加工量,又能保证形位公差在合理范围?自然是铝型材。(钢型材形位公差太差不考虑)
    什么规格铝型材做骨架才够结实呢?自然是越厚越好、越大越好,2040404030604080 100100  3060尚可,低于3060的强度不够,100100太粗而且壁厚太薄和方管区别不大,最终决定用4080的,其内部加强筋够多,壁厚够厚,单位重量比100100还重,经soildWorks建模受力分析,国标型加厚4080型材抗弯强度优于80*16mm尺寸的6061铝合金板。于是采用这种型材做骨架。    雕刻用的桌面型机器个人觉得加工面积达到A3纸(约300*400mm)面积比较合适,再大不好放在桌上,经soildWorks对型材结构骨架建模受力分析,此面积的加工受力(按雕刻刀受力为单方向20kgf计算,比一大桶纯净水重一点,我想3.175的刀应该能承受吧,不然刀都断了还计算个毛啊)变形量在5丝以下,既然在此条件下加工面积增加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当然还是加工面积越大越好,如果你说为什么不是310*410或者320*420之类的不在此讨论范围内。

    关于是采用方轨还是光轴的问题,打算XY轴用20mm的光轴,Z轴用15mm的方轨。建模计算是用的20mm光轴算的,变形量小于5丝,说明光轴用在这台机器上够用了。讨论一下选用什么材质的光轴杆和什么结构的滑块,在这里更重要。光轴和滑块千万不要选的太差,雕刻机使用寿命关键就在这里,推荐采用轴承钢的硬轴杆,表面光洁度越高越好,在淘宝买的话可以多买几家的做样品,半米一根就够了,拿着互相敲,用力,最后谁家卖的硬轴上没留下凹坑,或者大家质量都不错,那就看哪个凹坑最浅,那就选他家的,准没错,我选了台湾进口的轴承钢硬轴,嗯,比国产方轨硬。保证了光轴之后,滑块也很重要,由于直线轴承的钢珠是特殊钢材料,绝对比硬轴还硬,用的时间长了,再硬的轴也会磨出凹槽,质量越好的滑块,轴磨损的越快,再加上直线轴承的滚珠与光轴是点接触,装的位置再好也就是两条线接触,推荐使用黄铜的含油轴承,不是那种粉末冶金的,是哪种镶嵌碳粒的,其公差比较稳定,与光轴配合松紧程度刚好,装配好之后滑块与光轴是面接触,当然虽然是含油的,还是加点润滑油比较好,就用剩下的汽车机油就行,绝对比直线轴承耐用。

    丝杆没有疑问,就用台湾TBI滚珠丝杆、国产螺母,XY轴用1605Z轴用1204。滚珠丝杆采用远端两轴承固定,近端直接连在步进电机输出轴上,虽然不如两端全用固定座,但是也很牢靠。

    废话不多说,设计先行。选好需要采用的材料,一一画到cad里去,也就是其三视图。下面上图:
整体预览一下,啥都在里面

这个是Y轴的

这个是X轴的

这个是Z轴的

侧视一下

这部分是编G代码前把各个零件一一展开,这里说一句,我所有要加工的零件都是手工编制的G代码,利用原来那台钢结构雕刻机进行加工的。

把零件放进材料毛胚里,间隔就是铣刀直径,我是用的6mm4mm两种规格的铝合金专用铣刀设定其中任意位置为工件原点,在图上量出到各关键点的坐标值,方便编代码

这个三轴防尘罩的设计图

这个是展开加工顺序,方便排列G代码执行顺序,东西多了就容易乱

这里是电控箱的布置图

电控箱面板开孔展开图

这个是Z轴滚珠丝杆的加工图

觉得没问题了就放在sw里建模,实际比划一下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没有问题了

sw建模之后看起来比较直观,也方便计算螺丝规格、长度和用量

再换个角度看看

附上螺丝表,统计螺丝规格型号和用量,两台雕刻机共计430多个螺丝
     设计就到这里为止,按图施工不用费脑子,全放脑子里肯定会在后面的加工过程中修修改改,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
     设计好了之后,要加工得先买材料,铝型材、铝合金板、铣刀,总之各种材料各种贵。
   下面是材料篇的

楼主:
材料篇
考验荷包的时候到啦,一咬牙一跺脚,全买好的,不要次的,比如,一跟光轴,台湾进口的40一根,国产的20一根,你差那20元吗,不差吧,结果全部买回来发现好不容易回满的血,又成空壳了。
如上面说的,台湾光轴+含油轴承+箱式滑块外壳
BNC外壳
把含油轴承塞进去,比较紧,不错
一大箱子
这个是步进电机驱动器和铝型材的各种零件,当然不是一家店买的
光轴
光洁度还不错,反光的字也清楚
M4挤压丝锥,这玩意底孔和切削丝锥的底孔不一样,错了就会别断
挤压出来的螺孔,果然比切削的好
4mm加长杆铣刀
梅花联轴器,弹性联轴器可不行,螺丝全换成内六角了,这里还是十字螺丝,十字螺丝不如内六角拧的紧
一咬牙一跺脚,雷赛,不废话,现实版三视图
排排坐
滚珠丝杆加工的轴端,看起来好像是锥形的,实际用螺旋测微器测了是一样的,看来是拍摄角度问题
三根一套
铝型材和6061铝合金板到了
三种规格的,从上到下分别是100*10用来做Z轴滑板;
300*10用来做铝合金工作台下的衬板;
100*20用来做Z轴的方轨安装板。
量一下,厚度居然超过了0.3mm,正好可以用来做铣平面的余量
国标重型4080铝型材
一大捆,下面扁的是做工作台面的型材2080
还需要各种螺丝、螺母、角件、拉手
把工作面的型材摆在一起看看,不错
摆一下,不错不错
这个是各种挡板,用来把风琴防尘罩限制在一个范围,同时还能挡灰
挡板是拉丝不锈钢的,激光切割+数控折弯,保护膜撕掉之后相当漂亮,镜面型的容易留下指纹,所以用拉丝的
一小小小部分螺丝
    好了,放空口袋下面就该劳命了,下面就是无尽的机加工……

楼主:
加工篇
    前面大概介绍了一下设计和材料,在这加工篇开篇先详细介绍一下这两台雕刻机。
    雕刻机采用固定龙门式,Y轴仅移动工作平台,这样的结构比移动龙门式的结构稳固、刚性强,与其相比能承受更高强度的切削力,因此固定龙门式的加工速度可以快一点,还有一点是XY轴是独立的,三轴联动时不会互相干涉。但是缺点是用料要超过移动龙门式的,成本高、相对较重。
    雕刻机三个轴都使用了风琴防尘罩,光轴+自润滑轴承的形式比较怕粉尘,有防尘设计的机器感觉也好看一些,不至于裸奔。
    雕刻机三个轴都使用了限位开关,每轴两个,分别并联,这样就不担心撞车了,虽然说不会天天撞车,但是还是仔细点好,限位开关的接线都用的插头,坏了换起来方便,YZ轴的限位行程时可以调节的,加工略超过行程的东西的话,可以把防尘罩拆掉,调节限位开关行程让其限制范围内的行程更大点。当然,也方便组装调试。
ps:婴儿床是我自己做的
    雕刻机最大行程是XYZ分别是400,300,120毫米,工作台面尺寸是450*320毫米,工作台面积大于行程的目的是在雕刻满行程东西的时候还能夹持。
    雕刻机使用型材的地方是上面材料篇摆造型的L形两边,就是底边+立柱,两底边使用60*16mm6061铝合金板连接,因为3060铝型材强度不匹配整个机架,所以用了16mm足厚的铝合金板(前面说了国标重型4080铝型材与16mm铝合金板强度差不多),采用60宽度的,是因为步进电机是57型的,正好放下。
    雕刻机的所有直角连接都采用的重型4080角接件,并且使用4M8内六角螺丝连接,最后装好以后,我站在上面稳得很,我200斤,哈哈。
    主轴电机用的是E240风冷主轴,是进口的电机,不是国内仿造的那种,开到全速也没多少声音,打标测试过夹持刀具后的跳动是0.025mm,还行啦。这个E240主轴采用的是变压器提供电源,可控硅调速,这种方式比用一个可调开关电源要有力的多,只要主轴不卡转,电源就能始终维持,当然实际不可能有这么大切削力,开关电源一过载就保护,没保护就烧了。所以变压器+可控硅的方式虽然重一点,但是耐久好用。
变压器很重,体积也不小
    雕刻机的光轴与机架是采用不可调节的直接连接方式,没有使用光轴座或者光轴抱箍,再把座或抱箍固定在机架上,那样不够稳固,下面看图

Y轴光轴是在两端板上用母机铣出圆孔,但是不铣穿,将光轴敲进去,光轴两端用螺丝上紧

X轴是在立柱上直接用母机铣出深孔,再把光轴敲进去,光轴两端用螺丝上紧
为什么要这样,是因为,一是母机精度够高,直接数控加工出来就不用调试了,一装就正;二是强度比用座或抱箍的高;三是省去了座或抱箍占用的体积,符合桌面+轻巧的设计理念。本着不差钱的态度,几个光轴座真的没必要省,但是主要看中的还是上面三条理由。缺点是加工麻烦,不得不用加长的铣刀,光轴材料太硬,两台机8根轴,两端的螺纹孔是先上车床钻孔,8根轴磨掉了8个底孔钻头(不会磨),攻丝是手工弄的,一共就4把丝锥,全部不能再用了
打孔、攻丝,可要了老命了,怕用台虎钳会夹坏光轴表面,只有用手握着,手哪里握得住,于是想了个办法,两把丝锥同时在两头攻丝,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最终全部都攻到位了,手肿了两天,还好,丝锥没断。
还有两根在拍的时候已经装上去了,喜欢的东西就要放床上,有木有
全部崩刃,有木有
    雕刻机的线材都是用的屏蔽线,要做好屏蔽才能不出现一点问题,透露一下,上电试机发现,主轴在全速时通断电,开关时产生的电磁干扰,完全没有步进电机造成影响,不会使步进电机自己跑一步,有过机器的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主轴打开电源开关的瞬间,步进电机指不定是哪个轴,会动一下,这就是干扰没处理好。
然后就是各种机加工啦,下面上图:
位置一定要摆正,零件毛胚固定在母机(就是我的那台钢结构小铣)
工作台上,百分表吸在Z轴上,打表到零件边缘
左边+0.01
中间-0.01
右边+0.01
铝板的平直度还行
模拟一下
这里附上加工视频:
全钢DIY微型铣床加工零件,打定位孔
全钢DIY微型铣床加工零件,数控钻孔
铣轴承孔
Z轴滑板铣边及槽
Z轴滑板数控钻孔
Z轴背板挖槽粗加工
铣其他零件

这个是铣轴承孔后中间铣下来的小圆柱

堆积成山的切削屑
部分加工好的零件

量一下,不错,一点不差

Z轴把方轨放上去,还挺紧的

重要零件都要铣平面

一台机的零件,两台机翻倍,东西着实不少
用来做X轴背后挡板的,还有Y轴两边加强连扳的都用的是进口的镀锌钢板2mm厚度

    到这里加工篇就告一段落,有母机好造机啊,图片有点乱,将就看。后面是安装调试的。

网友:
有母机真的好!

网友A:
楼主多做的一台小鸡出了吧

网友:
母鸡不错啊,有加工条件就是好

网友B:
羡慕加嫉妒还有恨

网友C:
楼主,你那台 母鸡 研究研究啊, 最近已着魔,知道你不差钱,不行换换 也中啊,我有上海的X57-3万能铣,沈阳的6136-750mm车,武汉的M610,沈阳的7025钻床,看看相中哪个了,不行都给你了 我还有3车库 要也给你了,就想玩玩雕铣。不行  车库就能给2,我得留一个 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那台 母鸡 研究研究啊, 最近已着魔,知道你不差钱,不行换换 也中啊,我有上海的X57-3万能铣,沈 ...

看中母鸡?7000给你,花了一万多造的,家里实在没处放,媳妇如果搬得动早给拎出去了,结婚前造的,全套包括刀都给你,到手就能用
车库我倒是想要来着,可以鞭长莫及啊,车床我单位有随便用,进口钻床也有
觉得行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做的一台小鸡出了吧

还没出,不知道为啥大家都觉得太贵,我自己算算成本都4000了,加几百块钱不过分吧,还得包教包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羡慕加嫉妒还有恨

哥们花钱砸台母鸡就不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中母鸡?7000给你,花了一万多造的,家里实在没处放,媳妇如果搬得动早给拎出去了,结婚前造的,全套包 ...

到手就能用 是吧, 这东西是不是得配程序和电脑
搜索
复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手就能用 是吧, 这东西是不是得配程序和电脑
搜索
复制

要不再送参电脑,过节加量不加价,如何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手就能用 是吧, 这东西是不是得配程序和电脑
搜索
复制

台式机就行了 只要有一个空的pci 是维宏卡的

楼主:
沉的太快 自己顶

网友:
顶一下
LZ,台湾光轴+含油轴承+箱式滑块外壳,在哪家买的,给个短信,可以吗?

网友D:
顶一下,
LZ,台湾光轴+含油轴承+箱式滑块外壳,哪家买的?给个短信,可以吗?

网友E:
不错的型材机。

网友F:
400*300 的话丝杆要多长?有效行程大概多少?

网友G:
楼主,你那台母机出了吗?可以加工45号钢吗?或者帮忙订做一台?谢谢

网友H(2015-06-30):
楼主:可否提供图纸和材料清单,非常有兴趣仿造1台,
asd1321@21cn.com
谢谢!

网友I:
兄弟 你好,请问你现在做的这台花了多少钱 可以加工不锈钢么 我想弄一台自己做模型
可否帮忙做一台加点辛苦费 算交个朋友

网友J:
楼主,你这设备确实惊人,精度也不赖呀,一直想做一套迷你CNC,但羞于没银子,心里没底儿,楼主能否透露一下你做了这么多设备花了多少银子?

网友K:
太牛了!不得不顶一下啊!
再请教LZ一个问题,我的雕刻机为什么雕出来尺寸偏大?比如刻个70*50的方,出来往往是70.5*50.4左右。空跑准确。刀具,刀路都检查过了,还是无法解决。

网友L(2015-08-02):
楼主个给个图纸·~~~~

网友M:
羡慕嫉妒恨

网友N(2019-02-24):
铝型材只要强度够,省了表面处理和今后涂敷,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