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限飞问题有办法解决么

楼主(2015-05-30):
精灵2限飞问题有办法解决么

网友A:
有啊 帖铝箔屏蔽GPS 手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 帖铝箔屏蔽GPS 手动飞

就是GPS飞不了啊,只能飞姿态模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GPS飞不了啊,只能飞姿态模式啊?

要不就高价换个不限飞的老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就高价换个不限飞的老版飞控

换老版飞控啊?
太麻烦了

网友:
降低固件版本

楼主:
你有办法降么?

网友B:
论坛不是有软件吗,下来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不是有软件吗,下来降得

给个链接行么,我没找到,谢谢

网友:
自己装个小四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个链接行么,我没找到,谢谢

不用找了 已经不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找了 已经不好用了

哎!那就不能用GPS模式飞行了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那就不能用GPS模式飞行了呗

不屏蔽GPS 起飞都起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屏蔽GPS 起飞都起飞不了

是啊
无法解锁

网友:
果断换机

楼主:
我正打算出了精灵2换其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啊 帖铝箔屏蔽GPS 手动飞

紧急请教“小悟”,我的机器是6旋翼800的,用的动力是郎宇4110kv400的电机,1555的碳桨,飞控用的是naza v2的,电池6s10000的,三轴云台Sony n5.最近连续飞了两次失控两次,之前飞了已经有一年多了从来没有失控过,但是这两次都飞的可能有点远,但是距离也最多就是500-800米这样,飞到这个距离以后想回来的但是突然就开始下降高度,速度比较快,推全油门也没有反应,打开失控保护也没有反应,最后炸鸡了。非常幸运的是飞机都是炸在没有人的地方,而且还都找到了,第一次炸鸡烧了两个电机,这次又烧了一个电机,两次炸鸡的情况一模一样。不过首先可以确认的是电池没有问题,电力充足。飞控失控保护设置都正常没有问题,所以我这就感觉很纳闷,如果是失控的话为什么飞控没有进入失控保护模式呢?请教大师给予解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紧急请教“小悟”,我的机器是6旋翼800的,用的动力是郎宇4110kv400的电机,1555的碳桨,飞控用 ...

近距离先确定失控保护正常工作吧

网友:
可以降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