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 老鸟看这里 看看这个电池好不好

楼主(2015-05-30):
我在淘宝上闲逛
看到一个电池   价格特别便宜4s 2200mah的才65元
用过的朋友说说   这价对不对  买了值不值  性能好不好

楼主:
好用吗
你说的是价格暴力还是电池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用吗
你说的是价格暴力还是电池暴力

飞涵道嘎可以

网友:
听劝,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电池不要贪便宜,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杠杠的

网友:
一分钱一份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好点的散装电芯都不止这价

话又说回来,只是玩玩练习机什么的,用65元的电池足矣。反正电池很可能最后就炸坏的

网友:
我之前也有这种疑问,有的说 飞固定翼k牌足够,

但还是多花个几十块-大几十块的 买常用的那几个品牌吧

网友:
买吧,够你用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