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这是什么刀柄?怎样拆

楼主(2015-05-30):
都说这是莫氏MT3刀柄,但今天我我把ER25,ER32的弹簧夹买回来后发现ER25的弹簧夹太小,ER32的太大,锥度不同,拿来一个之前上家配来的弹簧夹量了下,这个弹簧夹长是45MM,宽大约是29MM,请问我这是什么刀柄?要买什么样的夹头,最后想把这刀柄拆了换过其它的刀柄,这种刀柄跟莫氏的拆法一样吗?谢谢

这是讨厌的鸡鸡

这个是刀架

这是原来上家用的弹簧夹头高45MM,宽29MM

网友A:
是什么刀柄机床说明书上有,一般是莫氏。量弹簧夹问刀柄,就像量脚码问戴多大帽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刀柄机床说明书上有,一般是莫氏。量弹簧夹问刀柄,就像量脚码问戴多大帽子一样。

试过ER25,跟ER32的弹簧夹都不行,请问这刀柄的型号是怎样识别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刀柄机床说明书上有,一般是莫氏。量弹簧夹问刀柄,就像量脚码问戴多大帽子一样。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刀柄拆不下,今天把那切断了的拉杆拧了出来,现在主要就是想把刀柄拆下换其它的刀柄,请问有什么方法拆刀柄吗?谢谢

网友A:
拧入拉杆,用榔头往下打出来。不了解你鸡鸡结构,猜测

网友A:
有的钻床主轴有横向孔,可以用楔形冲子把锥杆撑下来。这个床子不知道有没有。没有的话就应该是从空心轴里冲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拧入拉杆,用榔头往下打出来。不了解你鸡鸡结构,猜测

鸡 鸡 是西湖ZX7025钻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钻床主轴有横向孔,可以用楔形冲子把锥杆撑下来。这个床子不知道有没有。没有的话就应该是从空心轴里冲 ...

请问图片中的直孔是这主轴的横向孔吗?还有想请问楔形冲子是什么冲子来的?在某宝上买得到吗?请给个关键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钻床主轴有横向孔,可以用楔形冲子把锥杆撑下来。这个床子不知道有没有。没有的话就应该是从空心轴里冲 ...

图中的直形孔是前辈所指的横向孔吗?

楔形冲子,请问是什么来的?

能在某宝上买到吗?请给个关键字,谢谢

网友:
买个粑粑, 找块2指宽,JJ 那么长 6-8个厚的铁板,在砂轮机上磨个斜边,不就得了。

网友:
不过话说回来了,你的7025 应该是 M3 的通轴,所以你的铣夹头 连接杆 就不是扁尾的,所以你有退刀铁也没用,退刀铁是给你退 钻卡子,和直径大于13的锥柄钻用的。

网友:
所以 建议你多吃点饭,换个12磅的大锤,别拧拉杆,找个比拉杆略微粗点的钢筋放进去  ,一顿猛砸。

网友:
楼上的哥们真逗,呵呵

网友:
这种夹头看看是不是OZ夹头?

网友:
这个床子是MT3(莫氏3号)锥柄

网友:
图片不清楚啊

网友(2015-07-08):
你这个夹头买到了吗,应该是OZ25的

网友:
这是铣床专用夹头,柄有莫氏柄和R8柄,夹芯都一样的。现在很少用了,小机器用得多,tb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