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图传大空地花屏,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30):
用的ipad,飞出去300m都没事,然后空中切换HDR拍照,但是拍了之后就特别卡,切换回录像还是那样,这是怎么回事?周围没有干扰源,3的图传这么渣渣么

网友A:
开了硬件解码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了硬件解码了么

没注意,应该开还是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注意,应该开还是不开

打开会好很多

网友:
试一下把设置里面的软解改成硬解,不过这对显示设备要求较高,亲测可解决花屏问题的设备有ipad ari 和iphone6 plus

网友:
用三星S6 苹果的硬件其实和安卓比起来差很多的

网友:
典型的不明干扰

网友:
我遇到过30M都花屏的现象,几百米都没问题,估计是IPAD和APP的问题。

网友:
空中转换无问题,已试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