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弱弱地问一下,为什么油门都是3通道?

楼主(2015-05-30):
三通道接舵机会怎么样?油机油门怎么接?

网友A:
其实都可以,约定成俗~~~~~~~~~~~~~~~~~

网友B:
如果你用到遥控里内置的标准混控,那就得按照规定的接法接,否则无所谓,我用板控玩车,两个油门分别接2、4通道,转向接的3通道,没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到遥控里内置的标准混控,那就得按照规定的接法接,否则无所谓,我用板控玩车,两个油门分别接2、4 ...

多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可以,约定成俗~~~~~~~~~~~~~~~~~

谢了。

网友C(2015-12-04):
3楼说的很对,国产遥控器的油门摇杆对应的就是接收机的第三个通道,这个是,出厂就设置好的,一般情况下你无法改变,所以你只好把电调接到第三通道上了。但是如果你的遥控可以刷机,比如华科尔的D10,刷完之后你可以把遥控器的油门摇杆对应接收机的任何一个通道(其实可以对应多个通道,那就是混控了),当然你就可以把电调接到任何一个接收机通道上了。顺便说一下有些进口遥控器可能第一通道是油门。

网友(2016-05-26):
选7通道模式的时候,futaba的控3,6都是油门,是不是为双涵道设计的

网友C:
六通道不会是直升机的螺距吧?螺距和油门都用遥控器上的油门摇杆控制,但是可以设不同的曲线

网友:
6通道是直升机的螺距

网友(2019-06-16):
菜鸟一枚,受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