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cmo艇动力问题

楼主(2015-05-30):
我的船是84cm的o艇
动力配置如下
豹子4074           2000kv
好盈120a水冷
15kg舵机
5200的6s电池
电池插头为xt60
电机插头为   8mm香蕉插

具体问题是才下水时动力很爆,速度还不错,一段时间后就下降了,电池存电还很足,动静也大,就是跑不快,回来后电调温度高,电池和电调的插头还有电线很烫,不知道是xt60的过电流不行还是别的原因,求大神解答,谢谢

视频稍后奉上

网友:
电调小了···高温电调保护···我的海王V3/120A带个36级的马达还差不多····

网友:
电机太大

网友:
电机偏大 3674就合适了 120A 估计够呛啊 发挥不出全部实力

网友A:
你说电池,电调,电机的导线烫是吧?那就说明电机负载大了!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解决:

1:你没有上视频不知道你船起划没有,船粘水没起来那阻力肯定大的!
2:我看照片你用的是铜浆吧?你没有说你用的多大规格的浆,按照你这电机的规格和KV值,你的浆应该是用大了
3:最好把TX60的插头换掉,XT60我记得是3.5MM的香蕉头吧?你跑这么大的船少说用4-5MM的香蕉头吧?
还有提几个建议:
1:不知道你这是什么牌子的15KG舵机,如果是淘宝买的那种便宜货,那我劝你换了,你这么大的船高速打方向的时候一般的塑料舵机是拉不住的!
2:电调小了你这豹子电机的参数,最大电流120A,你就配120A的电调、总要留点冗余吧?
3:如果经过如上改进船还是速度起不来,那可能就要调一下入水角度和压浪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电池,电调,电机的导线烫是吧?那就说明电机负载大了!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解决:

首先对详细的解答表示感谢
桨是d38铜桨
香蕉头用的是8mm的
舵机是春天的15kg防溅水模拟金属舵机
会依次改进,视频上传后希望多提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对详细的解答表示感谢
桨是d38铜桨
香蕉头用的是8mm的

你电机连接电调是8MM的,你电池连电调这边也是8MM的?你这浆不好换TS 或者TP的浆,效率会高很多

网友(2015-09-28):
用TX90插头

网友:
XT插头不太适合,建意换成4MM或以上香蕉头
-------------------------------------------------------------
电调只是够用,存在一定的隐患
----------------------------------------------
38桨小了

网友:
2000KV*6S=50400,电机电调怎么会吃得消呢

网友:
试试5S36浆吧

网友:
1,查一下插头的锡是否有虚悍。2,桨多大?

网友:
用这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