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器会翻

楼主(2015-05-30):
飞控哪吒v2,在地面测试时不稳定,起飞大约10到20厘米就翻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清楚,帮顶,楼下回答

网友A:
开了手动模式?

网友:
主控安装位置是不是箭头对准机头,正反桨的顺序有没有错,有没有切到手动模式起飞

网友:
楼上总结主要几点原因,你光放几张大图谁知道,起码上视频和安装细节图

网友:
I型?  还是X型?    图上看是I型··设置对吗?··M123456插对了么?   对应的正反桨装好了么? ··路还很长要么自己慢慢摸索···要么找个老师带带···

网友:
看飞控和GPS安装位置,应该装的是I型,飞控里面设置的是不是I型?

网友:
把你调参界面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
检查接线。电机正反。。

网友:
下次起飞前,要两个助手抓住脚架,然后去检查每个舵面是否正确

网友:
正常,这是未知干扰

网友:
很多基本的安装楼上好几位都说的很详细,可以试试

网友:
我一看就看到你主控器装斜了

网友(2015-07-18):
看看是不是电调信号线没有一 一对应

网友:
gps安装坐标

网友:
先好好看看说明书,一项一项对。

网友:
一定是浆序反了!

网友:
检查下M1-M6的连接线,电机正反!

网友:
请把配置一起发上来!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返厂后大疆告诉我没问题,给我升级了固件(貌似4.03)返回我了,后来能正常起飞,但各种晃动,直7月8号除去调机,飞出去后就不受控直接掉在离我20多米的水库里,请打鱼的打捞了两天无果,飞越690机架,朗宇3508,铂金30a,飞越1355桨,nazaV2 全套,osdmini,BTU,黑狗4,wefly三轴云台,1000mw图传,飞越电动起落架,损失10000多

网友B:
现在在用精灵2也是时不时的左右摆动,真是担心大疆V2啊!飞都不大敢飞

网友C:
看看飞控参数设置,在看下电调的行程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