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胶布和双面胶

楼主(2015-05-30):
请问各位老师:你们平时用什么牌子的胶布和双面胶?
3M的双面胶里面怎么都是黑色的,有白色的吗?
我是准备贴精灵P2的图传,还有绑电线。
请推荐一下质量好的胶布和双面胶,有没有XB连接?
谢谢!!

网友:
牌子还是3M最好

楼主:
3M有胶布吗?我在XB上看怎么都是双面胶

网友A:
是跟三轴陀螺仪一样吗,得用波一点的胶,要不然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跟三轴陀螺仪一样吗,得用波一点的胶,要不然不稳定!

老师是说薄一点的胶才稳定吗?

网友B:
胶带随意了,十几元一卷的纤维胶带比较合适,因为粘性非常强。或者就透明胶带

双面胶用3M的,如果需要的很厚,用3M胶块(也叫减震胶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带随意了,十几元一卷的纤维胶带比较合适,因为粘性非常强。或者就透明胶带

双面胶用3M的,如果需要的 ...

网友:
胶带3M的最好
别的都几乎有残胶的,打理起来很麻烦

网友:
找身边有ACE、A2等多轴飞控的人要他们买产品时随机带的用来贴GPS双面胶,那个是白色的且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