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姐,求帮助

楼主(2015-05-30):
机子是亚拓450L,套装电子设备。一直在地下车库练习悬停。一直用的扶她吧的电量回传,控里设置的是21.6v震动报警,这样下来实测都在3.7v以上。以前每电悬停都能在8分钟以上,60%的油门,5度。炸过一次,更换了主旋翼,横轴,主轴后,现在每电的悬停最多不超过6分钟,足足少了两分钟~~~~大家帮分析一下可能的情况。各部位我都检查过,无虚位,震动小,各项参数都没改过,就是悬停时间变短了,自己怎么也找不到原因,两快电池都是亚拓原厂的,都不到50起落,照理不会性能衰减如此大吧,难道是天气热了的原因?

网友:
各部顺滑么?

网友A:
其实就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B:
我觉得是电池问题。我的450L用55定速,2600电池悬停9分钟,停飞两个月了,昨天拿出来玩了一下,悬停时间缩短了很多,我的机啥都没动的。

网友:
正常的,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电池问题。我的450L用55定速,2600电池悬停9分钟,停飞两个月了,昨天拿出来玩了一下,悬停时间缩 ...

2600?我用的是1250的6s电,以前有8分钟的哇

楼主:
顺滑,刚才我把电机拆了,轴承上了点油,又调整了齿轮间隙,貌似多了半分钟,现在能到6分30秒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滑,刚才我把电机拆了,轴承上了点油,又调整了齿轮间隙,貌似多了半分钟,现在能到6分30秒了

抓紧时间练技术吧,别再纠结两分三分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抓紧时间练技术吧,别再纠结两分三分的了~

就两块电,充满一次至少半小时,然后跑去地下车库练习,每次少了4分钟练习时间,损失比率为4/16=25%,也就是以前每天下去6次,现在要8次,多了两次充电时间1小时浪费掉好可惜~~

网友:
你也真够初级的,就2电哪,悬停不用太好的电池,差不多的再弄几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600?我用的是1250的6s电,以前有8分钟的哇

说错了,是1400的,2600是3s的,用在飞越上,可飞8分钟。
你电池太少了,我一般玩1个多小时,有10块电,摔坏两块了,还有8块。6s,3s各有8块。

网友:
多买几块电池,你后面总是要用的

网友:
为啥我10电新格式悬停只能到5分半。。下来3。7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滑,刚才我把电机拆了,轴承上了点油,又调整了齿轮间隙,貌似多了半分钟,现在能到6分30秒了

兄弟,买多几个电池或者搞个外场电包配大功率的充电器,会飞到吐,效率高很多,进步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