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拉烟泵的问题

楼主(2015-05-30):
今天突然想玩拉烟了,淘宝上看到那个190的拉烟泵感觉还不错,向用过的前辈问几个问题
1。这东西性能怎么样,值不值得买一个玩玩
2.这东西甲醇机可以用吗
3.是从哪里发烟的,会不会喷到飞机上到处都是
知道的前辈解答下,新手不胜感激

网友A:
虽然也是新手但装过拉烟泵略知一二,有不当之处静候狂喷。1、大多数都是用它作为拉烟泵性能不错值得拥有。2、我是35cc汽油机,老鸟说排量越大效果越好原因是排量大排气管温度高拉烟效果才能好,甲醇没玩过据说排气温度不高,如果就想搞拉烟估计需要电加温。3、拉烟泵是把烟油(缝纫机油或者柴油)通过管路送进排烟管里,以雾状喷进排烟管里更好,没燃烧的高温烟油随排气管一同排出边形成了烟雾,这就是拉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也是新手但装过拉烟泵略知一二,有不当之处静候狂喷。1、大多数都是用它作为拉烟泵性能不错值得拥有。2 ...

解释太到位了,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