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没电了,舵机还能动吗?

楼主(2015-05-30):
如果不小心把电费光了,能不能操作飞机滑翔降落在跑道上?

网友A:
这要看没电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没电”怎么界定,电调会对电池有个保护,一般低于9.0V就会强制降低电机的输出功率,但是BEC仍然供电,这样的话舵机应该就能正常工作。如果不幸的话,电池单片电芯低于2.7V,很可能要挂了,这样电调不工作了,舵机自然也失控了。

网友B:
我觉得不会

网友C:
会。明确告诉你。电不足的时候。还不如断开电。起码还能飘着炸鸡。电不足的时候舵机会抽风。各种姿势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