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一个烧电调的问题,急急急,各路大师来解答

楼主(2015-05-30):
先说下配置,daya550   e800简装   好淫乐天40a   6s 30c 6200电池  apm2.6 7n     无led灯之类的东西,整体重2056克

烧电调过程如描述,,,,,,,

组装完成后根据泡泡老师的教程视频进行了apm各种校准,d10遥控器设置,刷机清零,罗盘校准,油门校准等等等校准,同事帮忙抓着机架底部进行了方向检测,就差自动调参了,

然后到外场进行试飞,慢慢推油,不到50%油门就起来了,第一次起来摇摇晃晃,选择手动控制方向起来了,大概40cm高,感觉很爽,不敢飞太高,然后收了一点油门,收的稍微多了一点,掉在地上啪一声,感觉不是很重,就起落架着地,然后继续加油门起飞,飞了十几二十几秒后,大概高度0.8~1米的时候鸡鸡来个底朝天掉地上,当时未动遥控杆,各种检测有无摔坏,就桨插花了点,然后在一次试飞,推油门一个电机感觉不同步,然后关油门等桨不转后在一次推油门,确实电机不同步,3-5秒的时候电调燃烧起来了,我立刻关油门,跑过去使劲用嘴巴吹灭了火,吓死我了,还好没有烧到电机线

试飞损失一个全新电调,一个原装e800桨角轻微磨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平衡)一个表面插花了一点

请各位大神指点下,这种情况烧电调究竟是怎么会事?回家检测了线路,全部正确,没有接反,在说了,接反了也飞不起来了啊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dji的1345桨只能装在E800的电机上吗?是靠电机上的螺纹锁紧的吗?还是靠25块钱那个桨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dji的1345桨只能装在E800的电机上吗?是靠电机上的螺纹锁紧的吗?还是靠25块钱那个桨座?

需要桨座

楼主:
现在想想就是应该是电调出问题,导致那个电机不转后失去动力,所以来了一个180地朝天摔下来

网友A:
把这个桨座装到其他电机上也能用在这个1345桨吧?还有提醒一下你看看电机线圈有没烧毁

网友:
PCB正极都烧缺了,目测电调的质量问题……

网友:
是不是扎带扎的位置扎到那个散热铝片变形把正负极搭上了。一般就算过载烧毁也是MOS管爆吧,这个好夸张

网友:
电调电压电流,和电机都匹配的话只能是质量问题了

网友B:
之前电调没受过伤吧?应该是电调自身问题

网友:
90%概率就是电调问题。返厂吧,顺便看看不会是买到假货了吧

网友C: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电机是否有问题。问题电机导致电流过大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电机是否有问题。问题电机导致电流过大过载

怎么测试电机是否有问题,谢谢,

,跟换电机试了下,电机能正常工作

网友:
有可能电调和电机兼容性不好

网友D:
怀疑是扎带扎的位置不对,摔机之后电调可能已经短路,大电流之后烧毁

网友E:
之前还飞过,说明电调工作应该是正常的。。
感觉还是扎带可能绑太紧了,以致电调里面散热片连上某些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电调没受过伤吧?应该是电调自身问题

全新电调,买回来刚组装上,第一次玩四轴就出这样的事,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电机是否有问题。问题电机导致电流过大过载

回去后,我把烧毁的电调取掉后把电机接到其他电调上试,工作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桨座装到其他电机上也能用在这个1345桨吧?还有提醒一下你看看电机线圈有没烧毁

只要能安装上桨座,以及电机以前的原装上桨轴不长就可以安装这个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还飞过,说明电调工作应该是正常的。。
感觉还是扎带可能绑太紧了,以致电调里面散热片连上某些地方了 ...

它就正常运行了不到一分钟就烧毁了

网友:
摔机短路

楼主:
就是因为电调才摔机的。自稳模式下,怎么可能来一个180度特技摔,除了电调出问题导致那个电机不转后,另外三个在正常工作才会180度反过来。

网友:
正极进线的部分板子背面是有两个陶瓷电容的,板子是在2014年11月份做的板子,用料是没有问题的;烧坏痕迹查看检测以后可以确定是那两个输入端陶瓷坏了,推断极有可能是装配,振动等导致陶瓷电容失效引起烧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怀疑是扎带扎的位置不对,摔机之后电调可能已经短路,大电流之后烧毁

我也觉得是的,请注意,碳纤维板是导电的,而且边缘处不处理会很锋利,看图片,很有可能是小炸的时候破皮轻微短路,再开机短路电流使得电调越来越热,最后起火彻底烧坏,然后再炸。

网友:
哈哈哈,我知道啥原因,我的是直接在空中起火了,我稳稳的降落,发现电机电调都没事,最后发现是固定电机的螺丝拧的太紧了,把电机线拧穿了,导致的电机过热直接把电调烤着了,你把那个电机用两颗螺丝来固定,就不会了

网友:
我的是正解,因为我是亲身经历和你一样的事,电机螺丝拧穿电机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