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练模拟器升降舵抖舵怎么办谢谢

楼主(2015-05-30):
遥控器买的山寨得dx5e用来玩模拟器今天发现升降舵打舵抖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控里面的是伺服器模式调到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里面的是伺服器模式调到默认

你好不好意思没太懂

网友A:
模拟器里面校准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里面校准有没有用?

我这个控一直在玩模拟器没有调过今天接上就升降舵抖其他好使

网友:
初步确定是遥控器里的电位器碳膜老化了。换一只同型号的。

网友B:
或者用高纯度酒精擦一下摇杆底部和膜,拆开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用高纯度酒精擦一下摇杆底部和膜,拆开控哦。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