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做遥控船供电用镍氢电池如何显示电量?

楼主(2015-05-30):
我第一次做遥控模型,做的是一艘船,双550有刷电机,双320A电调,供电这块想用镍氢电池,请问怎么安装电量显示器?电量显示器应该插在什么设备上?

网友A:
镍氢电池不需装电量显示器吧

网友B:
镍氢没电了再慢慢返航都可以,不会过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氢没电了再慢慢返航都可以,不会过放的。

谢谢您的回复,那如果在离我几十米的地方没电了,我怎么把船弄回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氢电池不需装电量显示器吧

谢谢您的回复,那我怎么知道是不是快没电了呢?

网友C:
镍氢快没电了速度会明显下降

网友D:
速度明显只有最高时的一半..,就该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明显只有最高时的一半..,就该回来了..!

哦 原来是这样。明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氢快没电了速度会明显下降

明白了。多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