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不开地面站就无法解锁? 能否取消此限制?

楼主(2015-05-30):
是什么地方设置不对吗?

网友A:
你没有用电源模块吧?pix不用电源模块的话,就会出现这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用电源模块吧?pix不用电源模块的话,就会出现这么问题。

用了的,今天再试居然没这问题了。。。估计和地面站也没关系,是其他原因不能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