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Phantom3,不想下楼就在阳台上起降了。。。

楼主(2015-05-30):
p3p还是很好飞的,整个控制都很细腻,这种小空间操作也难不倒她undefined
调色有点调地太过了。。。

网友:
我经常从阳台飞出去,飞一大圈然后再阳台飞回来

网友A:
请问楼主,屋内起飞应该是没有gps的,你应该是用姿态模式起飞吧? 到室外后是不是转为GPS模式? 如过飞到空中才搜到卫星,那么返航点是不是在室外搜到星之处?

网友:
作死的前奏啊!

网友:
没玩过精灵 精灵在路上了 恳请大神赐教

网友:
背景音乐加飞机的声音 还挺科幻 一看就是老手 降落起飞这么淡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屋内起飞应该是没有gps的,你应该是用姿态模式起飞吧? 到室外后是不是转为GPS模式? 如过飞到空 ...

起飞是 视觉起飞   返航点 确实是 定位那个点  不过 也影响不大 ~

网友:
玩得真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