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燕12A电調和2204 2300电机一問

楼主(2015-05-30):
这电調和电机是不是沒有分ABC接口的呢,兩者的三條線可以亂接?

网友A:
随便接       电机转向不对的话   随便对换其中的任意两个

网友B:
随便接~转动的方向反了再两根线对调~你把皮剥了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接       电机转向不对的话   随便对换其中的任意两个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接~转动的方向反了再两根线对调~你把皮剥了干嘛!

謝謝, 有另外一組的出問題了,所以破开來看看接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