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看看有需要的吗

楼主(2015-05-30):
求论坛内的高人,用变频器,控制无编码器的伺服电机,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改为主轴用

楼主:
当年的技术牛人,您在哪????

网友A:
减速不错啊,速比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不错啊,速比多少?

老朋友了,呵呵,5:1的,7:1的

网友:
买矢量变频器,设置下就能控制了

网友:
主轴够呛,单位用过这种的,都是精度控制

网友B:
这不是赤裸裸的浪费吗?伺服几多钱,变频电机几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赤裸裸的浪费吗?伺服几多钱,变频电机几多钱?

主要是闲着没用,有的编码器坏了,废物利用吗

网友C:
变频器只能让它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只能让它转。

只要能转就行,这么多废物,要不分一个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能转就行,这么多废物,要不分一个 ?

看你这么多还是卖掉了,买个电主轴比较专业,夹头问题等等,伺服电机速度也不快。

网友:
记得之前在坛子里看到用伺服电机从绕线圈改无刷电机用电调驱动的,那样也能转起来不要求精度的话那样更节省成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朋友了,呵呵,5:1的,7:1的

7:1那个发照片来看看吧!有兴趣,主要是比较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闲着没用,有的编码器坏了,废物利用吗

自己看下,好久之前玩的,主要就是参数要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下,好久之前玩的,主要就是参数要调好

您,您,您终于露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下,好久之前玩的,主要就是参数要调好

我连续一年未登录论坛,二手交易栏是硬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下,好久之前玩的,主要就是参数要调好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下,好久之前玩的,主要就是参数要调好

减速机是齿输入,另外,这几种变频器能控制吗

减速机是齿输入,另外,这几种变频器能控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减速机是齿输入,另外,这几种变频器能控制吗

减速机是齿输入,另外,这几种变频器能控制吗 ...

我也是胡乱调的,主要就是频率、电压、电流等指标!

例如这个截图是欧姆龙的,你先简单根据这几个指标,大致设置一下,基本就可以转了,再试着更改参数,应该就可以转的顺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朋友了,呵呵,5:1的,7:1的

你是龙口的?

网友(2015-06-30):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胡乱调的,主要就是频率、电压、电流等指标!

例如这个截图是欧姆龙的,你先简单根据这几个指标 ...

感谢分享~~~真真的好东西啊~~

网友:
青岛哪里的?市区的话可以帮你试

网友:
用变频器控制伺服要格外小心,变频器出来的电压是200--220V电压,而伺服电机很多电压是75-110V的

楼主:
钻孔,攻丝,很好的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孔,攻丝,很好的动力

高人,请教一下攻丝的问题。本人现在也在研究一个攻丝的问题,就是用四轴控制器控制XYZA轴,我设想A轴也用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代替主轴。我最初是用57步进电机当主轴,理论上攻M4,深4MM是没有问题的(材料锌合金和铝型材),可是速度太慢了,心想可能是57步进电机扭力小了点,就换成了86步进电机,12NM的扭力,可是攻丝速度还是不够理想。现在就僵持在这个问题上了我想请教一下高人,我这样的设计理念正确与否?有没有更好的主轴动力头可以选择?
我在某宝上看到一个闭环的步进电机(带编码器),据说在900转以内扭力不会下降,是真的吗?

楼主(2016-06-28):
闲着没用,有的编码器坏了,废物利用,变频器能让它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