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方面问题

楼主(2015-05-30):
如题!把两个电调接一块电池!如果把A电调和B电调的电线接在一起焊到T插上直接接电池是否可行?还需要动其它的吗?麻烦各位大神告知!急急急…

网友A:
这样没有问题 只是电池的放电率够不够? 还有电调的控制线 一般是白色的 那个就看你想怎么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没有问题 只是电池的放电率够不够? 还有电调的控制线 一般是白色的 那个就看你想怎么控制了

用的2S锂电!应该是够了!我想两个电调单独控制!想一起控制的时候在用遥控器改为混控!话说富斯6完全搞不懂咋用…

网友B:
我用在坦克上的船用也可,楼主参考下
5路集成电调的用途

多种用途,不光是用于坦克!
可用于遥控坦克的改造
可用于遥控船,可支持双螺旋桨。
可用于遥控车,双马达。

网友B:
2通道就可以控制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通道就可以控制混控

好吧!头回搞六通道的摸不住头绪!多谢你的指点…

网友:
啥也没点呀最简单买个混控器才10元一个立竿见影哈

网友A:
去掉一个电调的正极 我也是两个电调电机

引用 楼主:
用的2S锂电!应该是够了!我想两个电调单独控制!想一起控制的时候在用遥控器改为混控!话说富斯6完全搞 ...

去掉一个电调的正极  我也是两个电调电机 单独控制  这样可玩性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一个电调的正极  我也是两个电调电机 单独控制  这样可玩性高多了

我没看明白!能麻烦说详细点吗?

网友(2016-11-24):
引用 网友B:
我用在坦克上的船用也可,楼主参考下
5路集成电调的用途

这个是胖胖的宝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