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86 PLUS不能0.5a充电

楼主(2015-05-30):
请问乐迪。新买的乐迪CB86 PLUS 不能0.5a充电是不是正常的。卖家说乐迪这款不能小电流充电时正常的。那官方选宣传上怎么说的是0.1-6.0a充电

网友A:
充什么电池呢,那么长时间电压没上去?

楼主:
聊天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什么电池呢,那么长时间电压没上去?

2200 4s

楼主:
一个多小时了。还是一样

网友A:
怪不得,那么小电流是充不进去,容量增加了一点。你换1.1或2.2A能充进去就正常,你还是4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不得,那么小电流是充不进去,容量增加了一点。你换1.1或2.2A能充进去就正常,你还是4S。

这个和电流大小有关系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和电流大小有关系吗 ?

当然,要不我开始问你什么电池呢,还以为飞玩具级别1S200mAh电池呢。
看看电池允许几C充,现在至少1c用2.2A充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不我开始问你什么电池呢,还以为飞玩具级别1S200mAh电池呢。
看看电池允许几C充,现在至少1c用2 ...

那照你的说法那2W的电池就得20a充电了哦。不然也充不进去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照你的说法那2W的电池就得20a充电了哦。不然也充不进去是吧!

2200mAh是2.2安时,一般锂电池可以1C充就是2.2A电流,好一些允许5-10C充。如果你的电池标明10C,那就可以22A充,速度快多了,当然你也要弄个大功率充电器和电源。

网友B:
看来乐迪还是不靠谱,之前的CB86就是6S电池第六片老是过充,充电器上显示还是正常4.2,用万用表一测量都超过4.2了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乐迪还是不靠谱,之前的CB86就是6S电池第六片老是过充,充电器上显示还是正常4.2,用万用表一测量都超 ...

CB86-PLUS不是已经改进了么,刷下最新V1-8版本的程序,充电设置是和电池容量有关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CB86-PLUS不是已经改进了么,刷下最新V1-8版本的程序,充电设置是和电池容量有关系呀

放弃乐迪了,不敢再尝试CB86PLUS了,冲坏电池是小,弄的飞机不正常就是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