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D10 莫名自动关机。说明书推荐用干电池 1.5*8=12V,难道是用锂电电压太高....

楼主(2015-05-30):
        昨天晚上还出去爽飞呢,昨晚给控用的锂电池充满电。今天调试飞机的时候发现每次开机,十几秒钟就自动关机了。每次关机前屏幕都会有点闪烁,在论坛搜索关于D10 自动关机的帖子,发现可能是控电电压过高的缘故。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吗,一定要返厂吗,可不可以自己修复。

        谁遥控器返厂过,大概需要多久啊。

        最近正想换控,谁有 X9D 想出,7 474 三个五 42 ,带价来。

网友A:
3S的锂电正好 某宝上搜控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的锂电正好 某宝上搜控电

应该就是电压的问题了,刚才把控电电压放到单节3。8,开机几分钟都没事,可是一会又自动关机,现在开机都开不了了。彻底死菜了。华坑真是巨坑啊。还好不是在天上飞的时候出问题。

网友B:
你首先要确定你的控电是好的,,不要动不动就瞎抱怨~~~开不了机你检查过你的电池电压还有多少吗??

我的D10虽然失控过也换了,但是从来没出现过你说的问题,什么自动关机。

一开始你说几秒钟就关机,后面又说电压单节3.8开机几分钟都没事,,那后面关机以后你量过电压没有?还剩多少?说不定你电池都报废了,却在这赖遥控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首先要确定你的控电是好的,,不要动不动就瞎抱怨~~~开不了机你检查过你的电池电压还有多少吗??

我 ...

控电 电压没有问题,控是去年年底买的,电池也是当时一起买的,控电循环不超过10次。

网友B:
你量过吗??开机不能的时候电池电压是多少??

控电质量很垃圾的,,,

网友:
我就是普通的3S2200电池..之前怀孕了..内阻大..就直接用来当控电了

网友A:
换个控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量过吗??开机不能的时候电池电压是多少??

控电质量很垃圾的,,,

当然量过了,要不怎么知道放电到3.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控电试试

嗯,明早换个电池试试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量过了,要不怎么知道放电到3.8了

量过,那是多少呢?不能开机的时候

网友:
弄得不敢买d10了

网友:
D10 s3电用了一年了,没见过这种奇葩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过,那是多少呢?不能开机的时候

11.7v

网友:
哦,好吧,,那可能你真的中奖了吧,,我D10也用了好久,从来没出现过这么奇怪的问题。你联系华科尔的售后给返厂吧。

网友:
d10最佳就是镍氢,用锂电池的忘关了控就悲剧了

网友C:
当心是电池不行,有时电池电压有那么高,但实际上并不能提供相应的电流放电,一但通电,电压就骤降。特别你的电还是怀过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心是电池不行,有时电池电压有那么高,但实际上并不能提供相应的电流放电,一但通电,电压就骤降。特别你 ...

做了个接头换了动力电池,也不行。肯定不是电池的事 了,,我那个控电  以1A放电,从4.2放到 3.8 ,还放出来 200多mah的电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个接头换了动力电池,也不行。肯定不是电池的事 了,,我那个控电  以1A放电,从4.2放到 3.8 ,还放 ...

那就只能返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个接头换了动力电池,也不行。肯定不是电池的事 了,,我那个控电  以1A放电,从4.2放到 3.8 ,还放 ...

我建议你把电池并一组线出来接上万能表,看看通电的时候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