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机架携带方便,性价比高,还不易穿帮?

楼主(2015-05-30):
想入一款机架,轴距500-600左右,之前买了S500,S550,但都觉得机架很软,加上震动不少,还不能折叠·····因此想找别的机架·········

网友:
不易穿帮还是蝴蝶类型的机架 比如daya550这种 可以用长一点的云台挂载杆

网友:
DAYA550不错,折叠起来瘦长,好携带。镜头平时看到一点点桨,俯视约5度就能避免

网友:
如果是大轴距机架还是伞型机架携带方便。避免穿帮我的方法也是加长云台挂载杆。

网友:
用過DAYA550的建議還是傘型.比如什麼580之類的

网友:
看我做的那个,550四六轴可折叠

网友:
我这个全2mm碳纤维的双C扣版只要800

楼主:
喜欢这个,有地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关键字

网友B:
四六轴可折叠

网友C:
460那个真心漂亮。是猛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460那个真心漂亮。是猛禽的吗?

看他贴子应该是定做的··

网友D:
什么减震???求细节。。谢谢啦

网友:
携带的话。。。H4没有其他。哈哈,不过听说航拍振动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喜欢这个,有地址吗?

自己做的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减震???求细节。。谢谢啦

就是蓝色工坊那种橡胶圈加海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四六轴可折叠

真心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心找不到。。。。。

diy系列之二,轴距550四、六轴可拆叠全铝合金机架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9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