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和共桨六轴那个飞行稳定些

楼主(2015-05-30):
新手问题,如题  6轴和共桨六轴那个飞行稳定些?
最近想入手某宝的黑妖魔(如图),没玩过六轴的,请教一下大虾们,普通六轴和共桨六轴那个一个飞行起来更稳定,
另外帮我参考一下这机值得入手不?
还有就是,想买正品的银燕或好赢电机,电调,去哪里买啊?之前在某宝买过电机,感觉不是正品,质量做工很差

网友A:
飞控买单LITE,GPS买非凡的G2。价格马上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买单LITE,GPS买非凡的G2。价格马上就下来了!

嗯嗯,我手上有lite,只是没有GPS

网友A:
刷个V2,买个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个V2,买个GPS。

呃呃,

网友B:
lite  怎么刷v2 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te  怎么刷v2 固件?

百度找

网友:
着点调都没听说过,建议买银燕或好赢吧

网友:
用的什么电池?

网友C:
普通六轴比较稳  效率也高一些  正品的话 去官方旗舰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六轴比较稳  效率也高一些  正品的话 去官方旗舰店吧

这机是哪家公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是哪家公司的?

什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