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DFC的耐用性阶段报告

楼主(2015-05-30):
1、塑料十字盘的寿命最短,2个都是只有几十,飞还是能飞,虚位也不算大(跟MCPX相比,MCPX的虚到简直上下盘要分离,照样很好用,我的原装盘已经过千),但是已经很不好飞,翻跟斗好像控制不住一样。
2、舵机,大约寿命300左右,跟其他品牌的差不多,接近300时开始有抖舵,严重影响飞行性能。
3、电池。一贯宇宙牌的特性,100左右衰减就很厉害了,大肚子,飞行时间已减到2:30。
4、主板。极其不耐炸,前面2块,都只是炸过几次,不是大炸,其他什么零件都没坏,就坏主板了。第3块主板只炸过一次,结果就很耐用。
5、零件耐炸性。除主板舵机外,只换过一跟DFC摇臂。

网友:
这。。怎么这么多问题

网友:
楼主飞得好多啊,
我的trex150 1年才飞10多个起落, 赫赫

网友:
还是mcpx bl结实…800多电原厂仅脚架换过

网友A:
主板摔坏多数都是不带头罩,摔下去又没有及时收油门,我的150摔了不下20-30次,主板没有坏过,我的习惯控制不住飞机了,直接切熄火,要坏还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摔坏多数都是不带头罩,摔下去又没有及时收油门,我的150摔了不下20-30次,主板没有坏过,我的习惯控制 ...

你RP好。貌似坛子里玩150的其他大多数人RP都不好!。。。
1、从来带头罩飞。2、在足球场地长的草地飞。3、小炸。4、每次都及时熄火。5、2块都是这样的情况摔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RP好。貌似坛子里玩150的其他大多数人RP都不好!。。。
1、从来带头罩飞。2、在足球场地长的草地飞。3 ...

同意。坏两块了,都不是摔坏的,就是突然坏。从来都带头罩

网友:
十字盘可以升级金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