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 曾程问题

楼主(2015-05-30):
想给天地飞9 加一个2.4G的功放。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拆开
遥控器
焊线。难道不能将天线端的线剪断在焊接一个接头接2.4G功放吗?就是焊线也是吧原来的线拆了焊一根新的上去还是要就功放。有没有不拆控直接剪断焊接头的!

网友A:
为什么纠结拆不拆遥控器,表示不理解

网友B:
无奸不成商

网友C:
请问下,这飞控,是不 是都可以连上电脑练习啊??还是说电脑上练习的用的飞控只能是用在电脑上???求教

网友D:
我第一次拆线失败,把发射模块弄坏了,返场修好以后,第二次成功了,结果用了不久,遥控又坏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功放的原因。发射模块可能又坏了,

网友E:
可能有负反馈把发射模块搞坏了

网友F:
天线要是可拆的可以外置,可惜天地飞不行。大疆就行,还可以换高增益天线。天9不拆机不可能啊,拆机换天线底座为螺口的倒也是一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