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5 尾巴缓慢右飘

楼主(2015-05-30):
泰世X5F新机 DEKO舵机 VBar 尾双推顺滑 中立点在尾轴中央 桨夹基本0度   大概30起落吧  最近开始尾巴缓慢又飘  做彩虹拉负螺距时尾巴会往左甩  感觉也没动过哪 请问一般会是哪的问题? 应该怎么排查 ?主要是尾巴飘应该查哪里?谢谢

网友:
        是不是尾轴卡涩

网友A:
应该还是尾舵中立,尾桨角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尾舵中立,尾桨角度的问题。

那请问应该怎么调整呢

网友A:
调尾拉杆

网友:
振动造成吧。

楼主:
应该不会  悬停震动900  应该算正常

网友:
尾舵中立點 槳角不足

网友:
温飘,感度问题

楼主:
感度都90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

震动还好啊  9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