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弱的问题,大家不要见笑

楼主(2015-05-30):
最近买了个屏和图传,如果飞远了,只看屏幕飞,遥控没信号了是不是就自动返航了,就控制不了机机了?我控设上的是自动返航,如果我想飞远,又想控制机机,是不是要加个增程什么的?大家都是如何做的呢?请赐教,不胜感激,不要见笑,刚入坑,还在继续学习中,目前还没购云台和相机,机机是S500
等以后飞熟了再换大一点的机架。

网友A:
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B:
等飛遠的能控制機機.圖傳又不給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飞控?

你好,我的是天七控,感觉以后挂云和相机了通道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飛遠的能控制機機.圖傳又不給力了

图传还在途中,买的是2000MW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是天七控,感觉以后挂云和相机了通道不够吧

控和飞控两个概念哦,你用天7发指令,飞机上执行指令的是什么系统呢?

网友C:
2000mw图传通常没有600mw的远,这对比是发射与接收天线,及使用环境相同时对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和飞控两个概念哦,你用天7发指令,飞机上执行指令的是什么系统呢?

主要是方向和回家,飞出去了,我可以自由控制啊,今天出去试了一下自动飞行,还不错,控也没有做过拉距测试,一般你们都是些什么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方向和回家,飞出去了,我可以自由控制啊,今天出去试了一下自动飞行,还不错,控也没有做过拉距测 ...

楼上问你的是飞控是什么?cc3d?naza?apm什么的,结果你答非所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问你的是飞控是什么?cc3d?naza?apm什么的,结果你答非所问!

APM, 这个和我问的问题有关吗?不懂请教

网友:
没用过apm,但是要设置自动返航,apm应该要配置gps,然后调参软件里设置失控返航功能,同时起飞时gps必须记录起飞点坐标才行。如果要超远程控制,遥控器加增程功放是必须的。但是超远程控制图传就是短板了。

网友C:
大哥,你还是多学习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0mw图传通常没有600mw的远,这对比是发射与接收天线,及使用环境相同时对比的。

请问什么道理

网友:
做个不怎么恰当的比喻:一盆粥与一碗饭的关系吧。

网友:
首先,你想飞多远?
其次,你有个多大的钱包?

楼主:
我就无语啊,没有一个人正面回答问题的

网友D:
天7的控制距离也就在几百米吧,理论上不如你的图传远,所以给遥控器加功放,或者用增程都是有必要的。

但以楼主一系列答非所问的表现来看,你的基础实在太差,还是先别玩超视距飞行了。航模不是玩具,你要考虑一下别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网友:
那么小的机子能飞多远,还没失控电池就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7的控制距离也就在几百米吧,理论上不如你的图传远,所以给遥控器加功放,或者用增程都是有必要的。

...

不懂就问,关你啥事,爱回答不回答,真扯,你这么懂,还来逛啥论坛,你的主题莫非没有提问?也不是在问距离问题吗?

网友E:
如果你飞控上有设定失控自动返航,飞远了没信号時当然自动返航啦,前提必须在你解锁起飞前卫星锁定数量足够,最少十个以上才好解锁起飞,另外如果要飞一公里以上,必须加遥控增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飞控上有设定失控自动返航,飞远了没信号時当然自动返航啦,前提必须在你解锁起飞前卫星锁定数量足够 ...

感谢指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懂就问,关你啥事,爱回答不回答,真扯,你这么懂,还来逛啥论坛

人家好心提醒你注意安全    你还屌了

要是懂了就不逛论坛了   谁会回答你啊

新手老是动不动要超视距  要穿云什么的   越是老手越不会这么作死

加功放  加增程  大致两种方案

第一  改控        天七肯定需要拆控加功放  要有电路锡焊的基础        风险是 如果电路改不好  损坏控    焊接不好会导致信号变差
第二  不改控的话 需要外接转发    淘宝  433增程  自己研究下       风险是这些增程发射接收机 一般小作坊制作  质量难说

你自己把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家好心提醒你注意安全    你还屌了

要是懂了就不逛论坛了   谁会回答你啊

我说的我要是懂了,肯定就不提问了,也没说好心提醒的事,你看回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我要是懂了,肯定就不提问了,也没说好心提醒的事,你看回复

好好 研究

超视距找田间  没人  没建筑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好 研究

超视距找田间  没人  没建筑的地方

那是必须的啊,每次出去都得找无人的地方,宽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必须的啊,每次出去都得找无人的地方,宽的地方

那就好    就怕有些新手  会在人群里秀    万一出事   整个航模运动到时候受管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就问,关你啥事,爱回答不回答,真扯,你这么懂,还来逛啥论坛,你的主题莫非没有提问?也不是在问距 ...

你的问题已经给你回答了。你的状态也确实不适合超视距飞行,提醒一句有问题吗?泡论坛,先学学怎么说话,都像你这么不客气,论坛早就乱了

网友:
总得来说注意安全

网友:
拿分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