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一推油十字盘就向右前倾斜 软件设置了N遍也没用

楼主(2015-05-31):
450练习机 上次炸过后修复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一推油门十字盘就向右前倾 很明显 起飞都困难 即使果断强起再空中修正稳住 只要一松手就向右前偏 拆了桨看问题依旧 初始化后正常 一推油就偏了
硬件都换新了 软件也设置好了(十字盘水平、舵机中立点、遥控、螺距等)

使用的是kst215斜盘舵机 一直用易碎舵机臂保护舵机 目前无虚位 陀螺仪用的是K8

网友A:
你十字盘模式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十字盘模式对不对

十字盘类型设置是没问题的

网友B:
检查下电调输出的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现在是一推右门舵机就自己拉杆 好像是在修正似的 但收油停机后也不回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电调输出的电压是否正常

和电调有关?这怎么查啊 木有万用表

网友:
报一下十字盘选的哪一种

网友:
如果你觉得你所有设置都没问题,建议你换个k8试试,我跟你情况差不多,调试一切ok起飞就右偏炸鸡,最后换了k8立马就好了,其实就是k8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电调有关?这怎么查啊 木有万用表

我也出现过这类问题,往一边倾斜,我的方法是检查各插头是否有松动,重新设置电调供电为6伏(用的是好盈铂金40A的),后来问题就没有了

网友C:
遥控器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用哪个?

华牌D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出现过这类问题,往一边倾斜,我的方法是检查各插头是否有松动,重新设置电调供电为6伏(用的是好盈 ...

我的电调和你一样 插头都检查过了 再设置电压一会起一下试试

网友:
最好将控器本模型所以数据重置下,再调K8(记得拔电机线线)

网友:
又是这种控!!!

网友:
我觉得是k8的问题

网友:
K8的问题,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其他不多说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 就是K8的问题 啥也没动换了个K8一切正常了

网友D:
我早就说对了答案不甩我,偏要跟别人纠结。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早就说对了答案不甩我,偏要跟别人纠结。呵呵

就是看了你的回复才去买了个新的K8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