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bl100故障

楼主(2015-05-31):
不小心把fbl100 摔了一下   通电后  尾电机就不转了  如果将机身向左旋转  尾电机就会转   直到机身恢复原来状态 就又停了。。。。。。。  求大神帮帮忙 !

网友:
你机子尾电机这种情况有点像摔坏陀螺仪了,不过100没有那么容易故障的,多试几次重新对频或更换个新尾电机试飞看看吧,如果问题依旧,就有可能真是主板出故障了。

网友:
到修手机的地方,叫他们给你补焊下贴片试试。

网友:
小油门时尾电机不转,飞起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