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选选电机呗!谢谢!

楼主(2015-05-31):
朗宇3508和恒力4108我该选哪个?看着参数都差不多。打算用在四轴上挂狗用。谢谢各位。

网友A:
我用的是E800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E800套装

有点小贵,电机+电调+桨预算不超过1000

网友B:
确定轴距算出起飞重量大概在多少,再根据电机参数表(参考)选电机和桨,关键是机架抗震性好,桨的平衡好震动就小朗宇没用过,恒力的用过三款电机平衡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轴距算出起飞重量大概在多少,再根据电机参数表(参考)选电机和桨,关键是机架抗震性好,桨的平衡好震 ...

机架这两款电机都能装上。貌似3508可以用3s-6s电池,4108只能用6s的电池。

网友:
直接E800 699rmb简装版 加乐天40安 940元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