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距离近,容易失控的可以参考下

楼主(2015-05-31):
遥控距离近,容易失控的可以参考下: 我看到坛子里展出的JJ天线都是向上翘的, 虽然美观,但不科学, 因为机机在天上飞,都是高于遥控的天线的,个人认为天线向下更有利于信号接收。特别纯碳纤板,因为导电,会反射信号。如果天线向上,就会因为机机角度问题把信号遮档了。纯属个人意见,欢迎指正

网友:
遙控接收機的說明書一般也是這麼建議

网友A:
两根天线呈直角状就行,朝向无所谓的。

网友B:
SONY相机是什么型号,效果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根天线呈直角状就行,朝向无所谓的。

朝向应该是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NY相机是什么型号,效果咋样

AZ1,主要看中了带电子防抖,可以上1080P  ,虽没红外夜视,但弱光效果也很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AZ1,主要看中了带电子防抖,可以上1080P  ,虽没红外夜视,但弱光效果也很好

还是狗一样的鱼眼镜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狗一样的鱼眼镜头吗?

感觉不是 鱼眼镜头  效果

网友:
天线和我的想法一样,向下摆90度;我以后也要上索尼的运动摄像机

网友D:
你这接收机咋有两根天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接收机咋有两根天线啊

很多接收机都是双天线啊

网友:
主要看你飞的高度了,如果穿越机低空穿越当然在上面比较好了,如果飞高空航拍当然在下面了,没有绝对,只有相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觉不是 鱼眼镜头  效果

支持av输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av输出吗?

不支持,是高清输出,我也有一个

楼主:
不支持AV输出, 不过可以用手机直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支持AV输出, 不过可以用手机直连

已打包出了 封贴